请教李春发老师支个招啊,我没有办法了啊

楼主(2005-11-03):
我这有个嘉欣的变频器,有个坏毛病,就是一上电面板有显示,但是没有办法操作,也就是说,上电以后按面板上的任何键都没有反映,到底怎么回事,请赐教!!!谢谢

网友A:
那我可以问你一 下吗
你是不是代理商啊
那你先换一 个操作面板上去
看一 下能不能用

楼主:
客气啊,我公司是三菱的代理商啊,我是在公司干维修啊,没有嘉欣的配件啊,我都没有招了啊,我也想换啊,但是我不能做主买配件啊,你还有别的招吗??谢谢

网友B:
远控能运行吗?可能是面板或主板坏。没有见过这变频器。

网友:
面板不能拆啊 是一体的根本不能实现远控来运行 检测什么都正常还有什么高招吗 春发老师 请指教

网友:
春发老师,不行啊,还是不行啊,

网友C:
上电测量一下PN整流电压,如果从540V一直减到5V左右,可能是电容失效或者里边某个排线、线缆松动、接触不良,我接触过类似故障!

楼主:
瞿老师,整流电压正常啊,我现在都快疯了啊,怎么办啊

网友B:
没有代理商电话吗?用杂牌变频器的后果有时就会象你一样。

楼主:
什么意思啊,怎么就像我一样啊,呵呵,俺不明白啊!!!

网友A:
段雷老师
我没有见你们的变频器是怎么运行的
但是我有一 个问题想问你就是说你检测一 下电流
1,我现在可以这样说把可以是操作面板有问题
2,你把变频器安装上去以后是不是正常运行呢
3,你能不能把变频器拆开看看可能你会发现什么
段老师你的变频器是安装在注塑机上还在那呢?

楼主:
我的变频器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就是没有办法面板操作,我的变频器是在水泵上的

网友A:
请问你的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是嘉欣的啊

网友A:
哦
那你知不知道运行指示灯有没有在亮啊

网友A:
你是用在注塑机上的吗

楼主:
不是啊,是用在水泵上

楼主:
可是换机价钱太高,我不想换,能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A:
可能你把哪个电源线接反了
我对注塑机节能改造我比较知道啊

网友D:
换一下面板上的按键试一下。

楼主:
试了,面板上的按键不管用啊

网友A:
那请问你有没有用万用表检测电阻
是不是充电电阻有没有烧坏
2,可能是控制板坏了
3,还有一 个可能性是电容是否有没有流水啊

楼主:
正常啊,电阻没有事,控制板也没有问题,电容表面正常,是不是电容因为高温把电解液给烤干了?????

网友E:
  我的变频器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就是没有办法面板操作,我的变频器是在水泵上的---------事实如此的话,你的变频器没有毛病,因为我设计时通常也是这样.由端子控制时,面板操作被禁止.若想改参数或面板操作,必须将运行控制端子断开.

网友E:
 我的变频器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就是没有办法面板操作,我的变频器是在水泵上的-------你的变频器没有毛病,我在设计时也常常这样设计,端子控制运行时,没有办法面板操作.主要为了防止人为修改参数,导致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你若想面板操作或修改参数,将控制运行的端子断开就可以修改参数了,也可以改为面板操作。

网友F:
银宇老师说的有理,肯定是这个问题,把运行短接线断开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