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变频器中的整流器

楼主(2005-11-10):
二极管桥式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十分简单,理论上讲,二极管整流器的原侧功率因数应该接近于1,但实际上,由于中间直流回路采用大电容作为滤波器。整流器的输入电流实际上是电容器的充电电流,呈较为陡峭的脉冲波,其谐波分量较大。虽然其基波功率因数cosφ1接近于1,但总功率因数却不可能是1。

高次谐波电流造成的不良影响简述如下:
(1)占用电网容量。一般情况下应考虑电源设备的裕量。
(2)引起电网电压波形畸变。电网容量越大,观察到的电流波形越陡峭,畸变越严重,与此相反,电网容量相对较小,电压波形的畸变较严重。由于电流、电压波形的畸变,同一供电线路上的其他设备必然受到影响,引起过热,噪声、振动甚至误动作。通用变频器的应用日益增多。对电网污染问题不容忽视。
(3)对 改善功率因数用的电力电容器产生不良影响。当变频器单机容量或总和容量较大时,这种影响便会显现出来。一但由于高次谐波而引起并联谐振,电力电容器则流入异常大的电流,引起过热或绝缘的损坏。

  高次谐波电流的幅值特别大时,会危及电力电容器的安全。解决办法有如下几种:
  (1)改变电容器回路中电感的可调部分。
  (2)高次谐波含量较多时,增加电容回路串联电抗器的电抗值。、
  (3)投入电力电容器的调整容量。
  (4)电力电容器设置位置适当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