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

楼主(2005-01-21):
各位好友: 按单位的高压变频器运行一年多了,最近电机老是振动,嗡嗡响,刚开始怀疑电机有问题,可经过调换相同参数的电机后还有振动,我能不能怀疑是变频装置的问题,请教大家了,谢谢!电机是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

网友A:
既然刚用时没问题,那么负载有震动吗?大多时候是负载的问题。 再修改载频试一下,或者是在某个转速下共震了,跳过这一频率。

网友B:
变频输出三相电压不平衡?

网友C(2005-04-27):
谢谢两位的指点,但输出波形正常,却检测到电网电压畸变.并且设置了跳转的上下限,效果不是很好.更换主控板以后稍微好转.可见不是负载的问题,负载工频运行三年来都很正常,自从改装变频以后,问题不断,有时经常错误报警,如,母线过压,光线故障,缺相等,请大家多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