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DF022B43B显示"OC"字样

楼主(2007-06-25):
一台干洗机中的台达变频器一开机就显示OC字样,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断开电机还是一样,但有时重新断电再开机有正常了,正常时电流都正常.电机绝缘良好.坏的时间多.且不能复位.

网友A:
台达OC报警异常现象说明: 变频器侦测输出侧有异常突增的过电流产生。
处置方法:1.检查电机输出功率与变频器功率是否相符合。
2.检查变频器与电机间的联机是否有短路现象。
3.增大加速时间。
4.检查电机是否有超额负载。

网友B:
OC是过电流。
断开电机要3根线都断开。
适当加长加速时间看看。用模拟钳形电流表测量,看电流什么样。出现OC应该是电流过大。如果有接地发生也会报“OC”。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C:
模块坏了

网友D:
应该是主板坏   最大可能是 93C56程序坏

网友E:
  电流互感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