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技师知识试卷2

楼主(2007-07-02):
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统一试卷
维修电工技师知识试卷(2)
一、填空题(第1~20题。请将正确答案填入题内空白处。每题1分,共20分)
1.         是最危险的触电形式。
2.示波器中水平扫描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是           。
3.伺服驱动装置通过驱动主轴和          来实现机床运动。
4.变频器由          和控制电路组成。
5.变频器和外部信号的连接需要通过相应的         。
6.555精密定时可构成具有        输出的单稳多谐振荡器。
7.电气控制电路可设计应最大限度地满足            的要求。
8.绝缘栅双极晶体管的本质是一个          。
9.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小,开启电压          ,正向导通损耗小。
10. 绝缘栅双极晶体管具有速度快,输入阻抗高,          低,耐压高,电容量大的特点。
11.在电气线路维护检修中要遵循         操作。
12.一般机械设备电气大修工作编制过程中,查阅设备档案包括设备安装、          、故障修理记录、全面了解电气系统的技术状况。
13.在制订大修工艺时,应利用现有条件,尽量采用机械和自动化的操作方法。尽量减轻操作者的          。
14.           是培养和提高学员独立操作技能极为重要的方式和手段。
15.           的目的是通过课堂教学方式,使学员掌握维修电工本等级技术理论知识。
16.我国发布的GB/T1900—ISO9000《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双编号国家标准中         质量体系,质量管理和质量体系要素的第一部分,指南。
17.CIMS主要包括经营管理功能,工程设计自动化,生产制造自动化和               。
18.逻辑代数表达式中            是唯一的。
19.旋转变压器是一种输出电压随转子             变化的信号元件。
20.步进电动机工作时,每输入一个           电动机就转过一个角度或前进一步。
二、选择题(第21~30题。请选择一个正确答案,将相应字母填入括号内。每题2分,共20分)
21.在过滤变压器油时,应先检查好滤油机并(   )。滤游现场严禁烟火。
(A)接好电源(B)接好地线(C)做好绝缘防护
22.选择三相半控整流电路的SCR时其耐压值应为(   )倍的变压器副边的电压值。
(A)√2     (B)√3     (C)√6      (D)1.17
23.晶体管图示仪测量晶体管时(   )可以改变特性曲线族之间的间距。
(A)阶梯选择(B)功耗电阻(C)集电极-基极电流/电位(D)峰值范围
24.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一般(    )接入接触器。
(A)允许(B)不允许(C)需要(D)不需要
25.高性能的高压变频调速装置的主电路开关器件采用(    )。
(A)快速恢复二极管理体制               (B)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C)电力晶体管                         (D)功率场效应晶体管
26.热继电器的热元件整定电流IFRW=(     )IRN。
(A)±5%(B)3(C)√2(D)√3
27.通过(   )使学员的动手能力不断增强和提高,熟练掌握操作技能。
(A)示范操作技能(B)安全教育(C)现场技术指导(D)指导操作
28.ISO9000族标准与TQC的差别在于:ISO9000族标准是从(   )立场上所规定的质量保证。
(A)设计者(B)采购者(C)供应者(D)操作者
29.准时代生产方式企业的经营目标是(   )。
(A)安全(B)质量(C)利润(D)环保
30.两轴中心距较大的传动方式一般采用(   )。
(A)齿轮(B)皮带(C)定传动比(D)蜗轮蜗杆
三、判断题(第31~40题。请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中,正确的填“”错误的填“”。每题1分,共10分)
(   )31.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可以判别相线与零线。
(   )32.当电动机低于额定转速采用恒转速方式调速。
(   )33.555精密定时器可以应用于脉冲位置调整。
(   )34.积分运算放大器输出端的电阻应该与电容并联。
(   )35.开环自动控制系统中出现偏差时能自动调节。
(   )36.晶闸管逆变器是一种将交流电能转变为直流电能的装置。
(   )37.集成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级采用的是基本放大电路。
(   )38.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中必须加熔断器。
(   )39.三相半控整流电路中晶闸管的耐压为变压器副边电压的√6倍。
(   )40.液压系统中压力控制阀不属于顺序阀。
四、简答题(第41~44题。每题5分,共20分)
41.根据逻辑电路画出逻辑符号,写出表达式,画出波形。

42.简述工业电视检测的特点。

43.数控机床指令代码主要有什么?

44.交流电机继电器接触器电路设计的基本内容包括哪几个方面?

五、论述题(第45~16题。每题15分,共30分)
45.数控系统的自诊断功能及报警处理方法。

46.如图所示:某装置顺序控制的梯形图,请编写其程序语句?

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统一试卷
维修电工技师知识试卷(2)
标准答案与评分标准
一、填空题
评分标准:每题答对给1分;答错或漏答不给分,也不扣分。
1.两相触电   2.锯齿波    3.进给    4.主电路    5.接口     6.可变脉冲宽度     7.机械设备加工工艺    8.场效应晶体管      9.低     10.通态电压     11.倒合闸      12.验收记录     13.繁重体力劳动      14.指导操作训练      15.理论培训     16.GB/T19004.1—1994   17.质量保证     18.最小项表达式     19.转角    20.电脉冲
二、选择题
评分标准:每题答对给2分;答错或漏答不给分,也不扣分。
21.B   22.C   23.C   24.B   25.B    26.A   27.D   28.B   29.   C30.B
三、判断题
评分标准:每题答对给1分;答错或漏答不给分,也不扣分。
31.√  32. ×  33. √  34. √  35. ×  36. ×  37. ×  38. ×  39. √  40. ×
四、简答题
评分标准:每题5分,共20分。
41.答:

异或门

42.答:(1)检测对象和工业摄象机之间没有机械联系,可采用多个摄象机,能够得到空间的信息。
(2)短时间内可读出大量的信息。
(3)可以从视频信号中取出有用的特征信号,以一定的方式转换成电信号输出,作为运算、检测、控制使用。
43.答:准备功能G指令,进给功能F指令,主轴速度S指令,刀具功能T指令,辅助功能M指令。
44.答:(1)确定控制电路的电流种类和电压数值。
(2)主电路设计主要是电动机的启动、正反转运转、制动、变速等工作方式及其保护环节的设计。
(3)辅助电路设计主要有控制电路、执行电路、连锁保护环节、信号显示及安全照明等环节设计。
五、论述题
评分标准;共30分。
45.答:(1)开机自检    数控系统通电时,系统内部自诊断软件对系统中关键的硬件和控制软件逐一进行检测。一旦检测通不过,就在CRT上显示报警信息,指出故障部位,只有开机自检项目全部正常通过,系统才能进入正常运行准备状态,开机自检一般可将故障定位到电路或模块上,有些甚至可定位到芯片上,但在不少情况下只能将故障原因定位在某一范围内,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检查,判断才能找到故障原因并予以排除。
(2)实时自诊断    数控系统在运行时,随时对系统内部、伺服系统、I/O接口以及数控装置的其他外部装置进行自动测试检查,并显示有关状态信息,若检测有问题,则立即显示报警号及报警内容,并根据故障性质自动决定是否停止动作或停机,检查时,维修人员可根据报警内容,结合实时显示的NC内部关键标志寄存器及PLC的操作单元状态,进一步对故障进行判断与排除,故障排除以后,报警往往不会自动消除,根据不同的报警,需要按“RESET”或“STOP”软键来消除,或者需用电源复位或关机重新启动的方法消除,恢复系统运行。
46.答:
语句号         指令          元素
1.              LD            00
2.              OUT          100
3.              LD            03
4.              AND          31
5.              OR            32
6.              ANI           33
7.              AND          100
8.              OUT           33
9.              LD            04
10.             AND           32
11.             ANI            34
12.             AND          100
13.             OUT           34
14.             END

网友A(2008-04-11):
这是去年上半年的试卷吧

网友B(2008-09-09):
这份试卷对许多人都有用。

网友C:
有全套吗?能不能给我发一份?先谢了

地址:binxiao3721@yahoo.com.cn

网友:
hao 好啊

发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