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维修松下PLC

楼主(2008-04-10):
我有一台松下FP1-C40的PLC    在一次实验的时候不小心给它加了220VAC     结果致使PLC瘫痪     通信电缆也烧掉了     电脑的串口也同时受到影响也不能用了     现请高人分析一下     PLC内部是烧掉什么部位

若有人会维修    可直接跟我联系    yuhui-119@163.com     维修费用可电话商谈

网友A:
呵呵。。这不好说。。要看到货才知道的。。你是哪里的。。

网友B:
花不了多少钱 你寄给厂家,他们给你看了后 会给你传真检测报告,和维修价格.具体更换部件都给你说清楚,要是你觉得愿意修 就付款,不愿意就算了

网友C:
可设备已经7、8年了     厂家会维修吗

网友D:
交流接直流部分了?分析可能光藕击穿了。

网友E:
没事会修的 bu hui shou ni gaojia

网友:
松下的,,要不你需要的联系我,我给你问问,因为那个停产了 tangaiming6@yahoo.com.cn

网友C:
是把220V交流电给加上了

网友C:
有人告诉我维修费用最多不会超过PLC价格的35%    可我算了一下      PLC价格的35%下来也要700~800块呢     这样的话    就划不来修 了

网友:
得看情况.会先给你确定故障不件,报价后你同意在给你修,不同意就给你了

网友A:
原来是24伏的电压吧,,接220的话有可能烧CPU的..你要修的话我可以帮你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