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高级技师知识试卷(2)

楼主(2007-07-04):
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统一试卷
维修电工高级技师知识试卷(2)
一、填空题(第1~20题。请将正确答案填入题内空白处。每题1分,共20分)
1.实践证明,低频电流对人体的伤害比高频电流         。
2.示波器中水平扫描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是           波。
3.操作晶体图示仪时,特别注意功耗电压、接替选择及          选择开关。
4.数控系统的控制对象是          。
5.分析数据系统操作单元可以更好地实现         。
6.在整定B2010型刨床速度调节器比例放大倍数必须以        为前提。
7.SIMOREG—V5系列调速装置是一个            系统。
8.对电气安装接线图和电气控制原理图测绘时,在了解连线之间的关系后,把所有电器分布和          画出来。
9.用快速热电偶测温属于          。
10. 热电偶输出的          是从零逐渐上升到相应的温度后不再上升呈平台值。
11.肖特基二极管的         是从零逐渐上升到相应的温度后不再上升呈平台。
12.不可控两端器件,它具有          作用,而无可控功能。
13.进行大修设备在管内重新穿线时,          导线有接头。
14.指导操作是具体示范操作和           指导训练。
15.通过指导操作使学员的           能力不断增加和提高,熟练掌握操作技能。
16.         系列标准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有关环境管理的系列标准。
17.生产工人在生产班内完成生产任务所需的直接和间接的全部工时定额中的               。
18.为了提高电源的利用率,感性负载电路中应并联适当的            ,以提高功率因数。
19.逻辑运算中,A+AB=             。
20.系统输出量产生发作用的信号称为           。
二、选择题(第21~30题。请选择一个正确答案,将相应字母填入括号内。每题2分,共20分)
21.触电者(   )时,应进行人工呼吸。
(A)有心跳无呼吸(B)有呼吸无心跳(C)既无心跳也无呼吸(D)既有心跳也有呼吸
22.测量轧钢机轧制力时通常选用(   )做传感器。
(A)压力传感器  (B)压磁传感器  (C)霍尔传感器   (D)压电传感器
23.在检修或更换主电路电流表时将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   )拆下电流表。
(A)断开(B)短路(C)不用处理(D)切掉熔断器
24.B2010型龙门刨床V55系统当电动机低于额定转速采用(    )方式调整。
(A)恒功率(B)恒转矩(C)恒力矩(D)弱磁
25.(    )为GTO符号。

(A)        (B)       (C)       (D)
26.测温仪的主机部分由A/D转换器,(     )系列单片机最小系统及人机对话通道组成。
(A)Z80(B)MCS-51(C)32位(D)16位
27.进行理论教学培训时,除依据教材外,应结合本职业介绍一些(   )的方面的内容。
(A)“四新”应用(B)案例(C)学员感兴趣(D)科技动态
28.ISO9000族标准中,(   )是指导性标准。
(A)ISO9000—1(B)ISO9001~ISO9003(C)ISO9004—1(D)ISO9008—1
29.有主生产计划(MP3)物料需求计划(MRP)生产进度计划(DS)能力需求计划(CRP)构成(   )。
(A)精益生产计划     (B)制造资源计划MRPⅡ
(C)看板管理计划     (D)全面生产管理计划
30.要求传动比稳定较高的场合,采用(   )方式。
(A)齿轮(B)皮带(C)链(D)蜗轮蜗杆
三、判断题(第31~40题。请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中,正确的填“√”错误的填“×”。每题1分,共10分)
(   )31.在维修直流电机时,对各绕组之间作耐压试验,其试验电压用交流电。
(   )32.根据数控装置的组成,分析数控系统包括数控软件和硬件组成。
(   )33.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一般需要接入接触器。
(   )34. 555精密定时器不可以应用于精密定时脉冲宽度调整。
(   )35.基本积分运算放大器由接到反相输入端的电阻和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的反馈电容组成。
(   )36.液压传动的效率较高。
(   )37.有静差调速系统中,扰动对输出量的影响只能得到部分补偿。
(   )38.莫尔条纹的方向与光栅刻线方向是相同的。
(   )39.OUT指令是驱动线圈的指令,用于驱动各种继电器。
(   )40.逻辑电路中的“与门”和“或门”是相对的。即正“与门”就是负“或门”,正“或门”就是负“与门”。
四、简答题(第41~44题。每题5分,共20分)
41.如图所示是哪种数控系统?从图中看具有哪些特点?

42.试述变频器安装的注意事项?

43.齿轮传动具有哪些特点?

44.在生产信息自动推测与处理系统中,上位机主要完成哪些工作?

五、论述题(第45~46题。每题15分,共30分)
45.如图所示,多段速有效控制的梯形图,编写其程序语句。

46.DK7705型线切割机床改造后进行试调时,控制精度的检验如何进行?

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统一试卷
维修电工高级技师知识试卷(2)
标准答案与评分标准
一、填空题
评分标准:每题答对给1分;答错或漏答不给分,也不扣分。
1.大   2.锯齿    3.峰值范围    4.伺服驱动装置    5.人机对话     6.测速发电机电压稳定     7.可逆逻辑无环流双闭环    8.位置      9.动态测温     10.热电势     11.短      12.整流     13.不允许      14.现场技术      15.动手操作     16.ISO14000   17.定额时间     18.电容     19.A    20.扰动
二、选择题
评分标准:每题答对给2分;答错或漏答不给分,也不扣分。
21.A   22.B   23.B   24.C   25.B    26.B   27.A   28.A   29. B  30.A
三、判断题
评分标准:每题答对给1分;答错或漏答不给分,也不扣分。
31.√  32. √  33. ×  34. ×  35. √  36. ×  37. √  38. ×  39. ×  40. √
四、简答题
评分标准:每题5分,共20分。
41.答:它是一个单轴半闭环数控系统,半闭环数控系统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是目前数控机床普遍采用的一种系统,其特点是在伺服电动机上加装编码器,通过检测伺服电动机的转角,间接检测移动部件的位移量,然后反馈到数控装置中。
42.答:(1)在电源和变频器之间,通常要接入低压短路器与接触器,以便在发生故障时能迅速切断电源,同时便于安装修理。
(2)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不允许接入接触器。
43.答:(1)效率高。在常用的机械传动中,以齿轮传动的效率最高。
(2)结构紧凑。在同样的使用条件下,齿轮传动所需的空间尺寸一般较小。
(3)工作可靠,寿命长。设计、制造正确合理,使用维护良好的齿轮传动,工作可靠,寿命可达一二十年,这也是其他机械传动所能比拟的。
(4)传动比稳定。传动比稳定往往是对传动的一个基本要求。
44.答:上位机主要负责以下工作:加工质量信息的收集和储存;管理文件的形式;下级计算机动作的监视;控制质量的监视等,以数据、处理和监控作为中心任务。
五、论述题
评分标准;共30分。
45.答:
语句号         指令          元素
1.              LD            00
2.              OR            30
3.              AND          01
4.              AND          02
5.              OUT          30
6.              LD            30
7.              ANI           32
8.              OUT          T50
9.              K              5
10.             ANI           T50
11.             OUT           31
12.             LD            T50
13.             OR            32
14.             ANI           30
15.             AND          31
46.答:(1)控制精度的检验    控制精度是指机床三个坐标轴在数控系统的控制下,运动所能达到的位置精度,并以此判断加工零件时所能达到的精度,检测工具有光学尺,量块,千分尺等,测量仪器的精度等级必须比被测的精度高1~2个等级,然后依照国家标准GB/T7926—1987《电火花线切割机精度》对机床的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失动量等指标进行检测。
(2)加工精度的检测    在国家标准GB/T7926—1987《电火花线切割机精度》中也规定了加工精度的标准。需要强调的是机床的工作环境应符合规定,工件选择热处理变形小,淬透性好的材料(如Cr12,Cr12MoV),仪器及量具均在检定的有效期内,检验者应熟悉量具的使用及标准的含义,改造的系统故障明显。

网友A:
很好!有(1)卷吗

网友B:
有啊  你没看到吗

网友C:
楼主太好了,要是将图一起上传上来那就更好了。

网友D:
 我要好好学学,准备考!

网友B:
图好象传不上去呀

网友B(2007-10-05):
我今年刚考过

网友B(2007-12-21):
电工群在什么地方都有广告啊

网友E:
收藏,谢谢余晖,我们是同行!

网友B:
你建立一个注塑机维修QQ群   然后召集这方面的高手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