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高级技师知识试卷(1)

楼主(2007-07-02):
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统一试卷
维修电工高级技师知识试卷(1)
一、选择题(第1~60题。选择正确的答案,将相应的字母填入题内的括号中。每题1.0分。满分60分)
1. 职业道德的内容包括:职业道德意识、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     )。
(A)职业守则     (B)道德规范      (C)思想行为        (D)意识规范
2.三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晶闸管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是变压器(    )。
(A)次级相电压的最大值            (B)次级相电压的有效值
(C)次级线电压的有效值            (D)次级线电压的最大值
3.JT-1型晶体管图示仪输出集电极电压的峰值是(   )V。
(A)100   (B)200   (C)500    (D)1000
4.进口设备标牌上的英文词汇“resolver”的中文意思是(   )。
(A)变压器   (B)电流互感器    (C)自整角机变压器    (D)旋转变压器
5.西门子SIN840C控制系统的分辨率可达(   )mm。
(A)0.1   (B)0.01    (C)0.001    (D)1
6.变频器输出侧不允许接(   ),也不允许接电容式电动机。
(A)电容器(B)电阻(C)电抗器(D)三相异步电动机
7.测绘ZK7132型立式数控钻铣床电气控制系统的第一步是测绘(   )。
(A)控制原理图   (B)安装接线图    (C)控制草图    (D)布置图
8.电子测量装置的静电屏蔽必须与屏蔽电路的(   )基准电位相接。
(A)正电位   (B)负电位   (C)零信号    (D)静电
9.采用数控技术改造旧机床,以下不宜采用的措施为(   )。
(A)采用新技术   (B)降低改造费用    (C)缩短改造周期    (D)突破性的改造
10.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功能不包括(   )。
(A)经营管理功能  (B)工程设计自动化
(C)生产设计自动化  (D)销售自动化
11.劳动的双重含义决定了从业人员全新的(   )和职业道德观念。
(A)精神文明(B)思想体系(C)劳动态度(D)整体素质
12.中性线的作用就在于使星形连接的不对称负载的(   )保持对称。
(A)线电压(B)相电压(C)相电流(D)线电流
13.测量1Ω以下的小电阻,如果要求精度高,可选用(   )。
(A)单臂电桥(B)万用表×1Ω挡(C)毫伏表(D)双臂电桥
14.进口电气设备标牌上的英文词汇“milling machine”的中文意思是(   )。
(A)数控铣(B)数控车(C)控制板(D)控制装置
15.西门子SIN840C控制系统采用通道结构,最多可有(   )通道。
(A)2(B)3(C)4(D)6
16.(   )是利用功率器件,有规律地控制逆变器中主开关的通断,从而得到任意频率的三相交流输出。
(A)整流器 (B)逆变器  (C)中间直流环节 (D)控制电路
17.计算机控制系统是依靠(   )来满足不同类型机床的要求的,因此具有良好的柔性和可靠性。
(A)硬件    (B)软件     (C)控制装置        (D)执行机构
18.测绘数控机床电气图时,在测绘之前准备好相关的绘图工具和合适的纸张,首先绘出(   )。
(A)安装接线图(B)原理图(C)布置图(D)接线布置图
19. 维修电工班组完成一个阶段的质量活动课题,成果报告包括课题活动的(   )全部内容。
(A)计划→实施→检查→总结  (B)计划→检查→实施→总结
(C)计划→检查→总结→实施  (D)检查→计划→实施→总结
20.计算机制造系统CIMS不包含的内容是(   )。
(A)计算机辅助设计CAD       (B)计算机辅助制造CAM
(C)计算机辅助管理            (D)计算机数据管理结构
21.职业道德的内容包括:职业道德意识、(   )和职业守则等。
(A)行为    (B)道德行为    (C)思想行为    (D)规范
22.对电磁噪声污染的控制必须从(   )方面来采用措施。
(A)2(B)3大(C)4(D)5
23.进口设备标牌上的英文词汇“alarmev”的中文意思是(   )。
(A)蓄电池(B)电位器(C)报警器(D)变流器
24.西门子SIN840C控制系统可实现(   )插补。
(A)3D   (B)4D    (C)3G      (D)4G
25.(   )可完成对逆变器的开关控制、对整流器的电压控制和通过外部接口电路发送控制信息。
(A)整流器(B逆变器(C)中间环节(D)控制电路
26.CNC定义为采用存储程序的专用计算机来实现部分或全部基本数控功能的一种(   )。
(A)数控装置(B)数控程序(C)数控设备(D)数控系统
27.西门子SINUMERIK802S系统是(   )控制系统,是专门为经济型的数控车床、铣床、磨床及特殊用途电动机设计的。
(A)自整角机(B)PLC(C)步进电动机(D)控制仪
28.采用高导磁材料作成屏蔽层,将磁场干扰磁力线限制在磁阻很小的磁屏蔽体内部,称为(   )屏蔽。
(A)静电(B)电磁(C)低频(D)驱动
29.数控机床的伺服系统一般包括机械传动系统和(   )。
(A)检测元件(B)反馈电路(C)驱动元件(D)控制元件和反馈电路
30.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经济型数控机床的改造主要采用国产经济型(    )。
(A)高档数控系统(B)数控专用机(C)低档数控系统(D)数显改造机床
31.职业道德是社会主义(    )的重要组成部分。
(A)思想体系(B)社会体系(C)精神领域(D)道德体系
32.在三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带电阻性负载的情况下,能使输出电压刚好维持连续的控制角α等于(    )。
(A)30°(B)45°(C)60°(D)90°
33.下列合同中(    )不属于技术合同。
(A)技术开发合同(B)技术转让合同(C)技术服务合同(D)技术租赁合同
34.西门子SIN840C控制系统的数控分辨率可达(   )mm。
(A)1(B)0.1(C)0.01(D)0.001
35. 西门子SIN840C控制系统的(   )区域主要用于机床的调整与维护。
(A)诊断(B)服务(C)编程(D)参数
36.安装变频器时,在电源与变压器之间,通常要接入(   )和接触器,以便在发生故障时能迅速切断电源,同时便于安装修理。
(A)断路器(B)熔断器(C)继电器(D)组合开关
37.F15系列是FAHUC系列中主CPU为32位的CNC装置,称为(     )CNC装置。
(A)自动(B)人工智能(C)数控(D)PLC
38.SINUMERIK850/880系统是西门子公司开发的高自动化水平的机床及柔性制造系统,具有(   )的功能。
(A)智能人(B)机器人(C)PLC(D)工控机
39.电子测量装置电源变压器采用三层屏蔽防护。一次侧屏蔽层应连向(   )。
(A)装置的金属外壳(B)大地(C)装置内的防护地(D)中线
40.采用可编程控制器替换原设备中庞大复杂的继电器控制装置,这种数控改造手段称为(   )。
(A)变频器改造设备            (B)经济型数控改造设备
(C)数控专用改造设备          (D)PLC改造设备
41.(   )的储能元件用于缓冲直流环节和电动机之间的无功功率的交换。
(A)继电器(B)放大器(C)中间直流环节(D)交流环节
42.电、磁及(   )干扰是电子测量装置中最严重的干扰。
(A)压力(B)温度(C)噪声(D)射线辐射
43.低压电缆的屏蔽层要(   ),外面要有层,以防与其他接地线接触相碰。
(A)接零(B)绝缘(C)接地(D)一端接地
44.设计电路控制原理图时,对于每一部分的设计总是按主电路→控制电路→(    )→总体检查的顺序进行的。
(A)连锁与保护(B)照明电路(C)指示电路(D)保护电路
45.ISO9000族标准包括质量术语标准、(   )和ISO9000系列标准。
(A)技术标准(B)术语标准(C)质量标准(D)质量技术标准
46.维修电工班组主要是为生产服务的,活动课题一般都需要围绕提高(    )、保证设备正常运转而提出的。
(A)经济效益(B)产品质量(C)产品数量(D)技术水平
47.精益生产是适用于制造企业的组织管理方法。以“人”为中心,以“简化”为手段,以(    )为最终目标。
(A)尽善尽美(B)优质高产(C)技术水平(D)经济效益
48.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由管理信息、技术信息、制造自动化和(   )四个分系统组成。
(A)质量管理(B)技术管理(C)制造信息(D)电感效应
49.目前,我国正在无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和无速度传感器(    )方面,借鉴成功的技术成果加大研究开发力度,走在技术发展的前列。
(A)转矩控制(B)直接转矩控制(C)调幅控制(D)财务管理
50.低频干扰电压滤波器电路,对抑制因电源波形失真含有较多(    )谐波的干扰很有效。
(A)高频(B)低频(C)中频(D)直流
51.对电子装置内部进行布置及走线时,各种线圈要(   )或距离要远些,注意漏磁方向,减少互感耦合等。
(A)绝缘(B)保护(C)屏蔽(D)连接
52.伺服系统与CNC位置控制部分构成位置伺服系统,即进给驱动系统和(    )。
(A)主轴驱动系统(B)控制系统 (C)伺服控制系统(D)进给伺服系统
53.积分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电压u0与输出电压ui关系式为(    )。
(A)u0= ui(B)u0=( )ui(C)u0= (D)u0=( )ui
54.在编写数控机床一般电气检修工艺前应先(    )机床实际存在的问题。
(A)了解(B)解决(C)研究(D)考虑
55.电气控制设计的一般程序包括:拟订设计任务书、选择拖动方案与控制方式、设计电气控制原理图、(    )和编写设计任务书。
(A)设计电气任务书(B)设计电气略图(C)设计电气施工图(D)设计电气布置图
56.根据选定的控制方案及方式设计系统原理图,拟订出各部分的主要(    )和技术参数。
(A)技术要求(B)技术图纸(C)实施方案(D)工时定额
57.根据基础和专业理论知识,运用准确的语言对学员讲解、叙述设备工作原理,说明任务和操作内容完成这些工作的程序、组织和操作方法称之为(    )教学法。
(A)示范教学法(B)现场讲授(C)课堂讲授(D)技能指导
58.ISO9000族标准中,(    )系列是支持性标准,是保证质量要求的实施指南。
(A)ISO9003(B)ISO9002(C)ISO9001(D)ISO10000
59.维修电工班组制定质量管理活动方案的内容包括制订该方案的主要原因、准备采取的措施、要达到的目的、(    )、主要负责人、配合单位和人员。
(A)工作量(B)技术要求(C)完成日期(D)技术措施
60.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功能包括:经营管理、工程设计自动化、(    )和质量保证等功能。
(A)信息管理(B)生产制造(C)生产管理(D)物流保证
二、判断题(第61~80题。请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中,正确的填“√”错误的填“×”。每题1分,共20分)
(   )61.职业道德是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62.三相三线制星形连接对称负载,当有一相断路时,其它两相的有效值等于相电压的一半。
(   )63.电磁辐射污染的控制主要指场源的控制与电磁传播的控制两个方面。
(   )64.社会保险是指国家或社会对劳动者在生育、年老、疾病、工伤、待业、死亡等客观情况下给予物质帮助的一种法律制度。
(   )65.安全用具和防护用具可以代替一般用具使用。
(   )66.重复接地的作用是:降低漏电设备外壳的对地电压,减轻零线断线时的危险。
(   )67.速度继电器应根据机械设备的安装情况及额定工作电流选择合适的速度继电器型号。
(   )68.利用稳压管或二极管组成的脉冲干扰隔离门,可阻挡辐射较小的干扰脉冲通过,允许辐值较大的干扰脉冲通过。
(   )69.设计电气控制原理图时,对于每一部分的设计是按主电路→连锁保护电路→控制电路→总体检查的顺序进行的。
(   )70.电气传动的基本特性和有关电气控制的特性是电气设计的技术条件的主要内容。
(   )71.职业道德的实质内容是全新的社会主义劳动态度。
(   )72.在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中,若出发脉冲在自然换相点之前加入,输出电压波形将变为缺相运行。
(   )73.提高功率因数是节约用电的主要措施之一。
(   )74.当事人对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不服,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3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   )75.合同是双方的民事法律行为,合同的订立必须由当事人双方参加。
(   )76.高压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为预防跨步电压,室内不得接近8m以内,并应穿绝缘靴。
(   )77.启动按钮可选用白、灰和黑色,优先选用白色,也可以选用绿色。
(   )78.为削弱公共电源在电路间形成的干扰耦合,,对直流供电输出需加高频滤波器,不需加低频滤波器。
(   )79.根据目前我国的国情,采取改造旧机床来提高设备的先进性,是一个极其有效的途径。
(   )80.现场教学是最直观的指导操作的教学方法。
三、简答(第81~84题。每题5分,共20分)
81.进行数控设备的电气测绘时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82.编写数控机床一般电气检修工艺前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83.电气控制设计的一般程序有哪些?

84.伺服系统的概念和组成?

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
维修电工高级技师知识试卷(1)
标准答案与评分标准
一、选择题
评分标准:每题答对给1分;答错或漏答不给分,也不扣分。
1.A    2.D    3.B    4.D     5.B
6.A    7.B    8.C    9.D    10.D
11.C   12.B   13.D   14.A   15.C
16.B   17.B   18.A   19.D   20.A
21.B   22.B   23.C   24.A   25.D
26.D   27.C   28.C   29.D   30.C
31.D   32.C   33.D   34.C   35.A
36.A   37.B   38.B   39.B   40.C
41.C   42.D   43.D   44.A   45.D
46.B   47.A   48.A   49.B   50.A
51.C   52.A   53.C   54.A   55.C
56.A   57.B   58.D   59.C   60.B
二、判断题
评分标准:各小题答对给1.0分,答错或漏答不给分,也不扣分。
61.×    62. √    63. √     64. √      65. ×
66. √   67. ×    68. √     69. ×      70. √
71. √   72. ×    73. √     74. ×      75. √
76. ×   77. √    78. ×     79. √      80. ×
三、简答题
评分标准:每题5分,共20分。
81.答:由于数控系统是由大规模的集成电路和复杂电路组成的,所以在测绘时绝对不能在带电的情况下进行拆卸、插拔等活动,也不允许随意去摸电路板,以免静电损坏电子元器件。另外,更不允许使用摇表进行测量。拔下的插头要做好标记;在测绘后,要将整个机床恢复,并经仔细检查后方可送电试车。
82.答:编写数控机床一般电气检修工艺前的注意事项:
(1)在编写工艺之前,应先了解机床实际存在的问题,并在相关的检修中重点给予解决;
(2)切断数控机床电源;
(3)清理电气控制柜及通风过滤装置,对有关的冷风扇进行卫生清扫;
(4)检查数控装置内各印制线路板连接是否可靠。如电路板太脏,应用吸尘法进行卫生清扫;
(5)检查数控装置与外界之间的连接电缆是否正确,连接是否可靠;
(6)检测各功能模块使用的存储器后备电池的电压是否正常。在一般情况下,即使电池未失效,也应每年更换一次。
(7)检查各电动机的连接插头是否松动;
(8)检查编码器等检测元件是否松动,如有松动,应及时拧紧;
(9)检查交流输入电源的连接是否符合数控装置的要求;
(10)连通电源,检查数控装置中冷却风扇或机床空调是否正常;
(11)确认数控装置的各电源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应按要求调整;
(12)确认数控装置的各参数,如系统参数,NC参数等,对不正常参数进行调整;
(13)手动低速移动各轴,观察机床移动方向的显示是否正确,超程保护是否有效。
(14)进行返回机床基准点的操作,确认返回位置是否完全一致;
(15)检查一个实验程序的完整运行,对检修情况进行记录,存入设备维修技术档案,并将机床交付使用。
83.答:(1)拟订设计任务书   在电气设计任务书中,除简要说明所设计任务的用途、工艺过程、动作要求、传动参数、工作条件外,还应说明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及要求;
(2)选择拖动方案与控制方式    电力拖动方案与控制方式的确定是设计的重要部分,设计方案确定后,可进一步选择电动机的容量、类型、结构相识以及数量等。在确定控制方案时,应尽可能采用新技术,新器件和新的控制方式;
(3)设计电气控制原理图    选用元件,编制元器件目录清单;
(4)设计电气施工图,并以此为依据编制各种材料定额清单;
(5)编写设计说明书。
84.答:在自动控制系统中,输出量能够以一定准确度跟随输入量的变化而变化的系统称之为伺服系统。数控机床的伺服系统主要是控制机床的进给和主轴。
伺服系统的作用是接受来自数控装置(CNC)的指令信号,经放大转换、驱动机床执行元件随脉冲指令运动,并保证动作的快速和准确。
数控机床的伺服系统一般包括机械传动系统(由伺服驱动系统、机械传动部件和执行元件组成,伺服驱动系统由驱动控制单元和驱动元件组成)和检测装置(由检测元件与反馈电路组成)。

网友A(2008-04-13):
德国威图控制柜用西门子840C系统,有谁会用?

面板 6FC5103-0AB01-0AA2

PLC:6FC5110-BB01-0AA2

CPU:6FC5110-CB01-0AA0

输出:6FC5110-BA01-0AA0

都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2009-04-23):
我得收藏好好看一下。

网友C:
已经下载,用作教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