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肯IPF-37K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5-04-26):
李春发老师、各位维修大师:你们好! 本人第一次修理三肯变频器(型号为:IPF-37K),发现并联在交流接触器两端大功率电阻(绿色绕线电阻Φ26mm×90mm)已被严重烧毁,看不清铭牌,请问各位老师:你们有谁知道它是多大功率、多少欧姆?是何原因造成的?请各位老师帮帮我.谢谢!

网友A:
启动电阻的参数不一定与原来一样,10欧-100欧都可以,功率100W左右。可能是接触器不动作或触点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B:
估计你的变频器里的那个变压器,三菱接触器都要换了.

网友C:
谢谢上面二位老师,本人受益非浅。

网友D:
这个电阻是60W, 6.8欧姆的 阻值大了的话,充电当然就缓慢。通常机型小的对应的电容也小,故电阻阻值较大。所以不要按上面说的选10-100欧姆。10欧姆以下比较好。功率可以适当放大,但是那样尺寸也大了

网友A:
就是100欧姆充电都很快,而且好处是更不容易烧断,我们经常这样做。

网友D:
电阻是否烧断决定于该电阻的功率,而不是阻值。 电容两端的电压是不能突变的,上电瞬间的充电电流是电源和电阻阻值决定的,如果电阻被放大10倍,那么瞬间的充电电流也小10倍,则充电必然缓慢很多。 这个阻值的选择,既要保证充电的快速性,又要保证对电容的冲击电流不能大,同时为了降低成本和体积还要考虑在多长的时间里尽可能快地让电容电压达到一定幅度。 我的意思是这个电阻的选择是有些学问的。不同的机型,阻值和功率也不一样。我给出的是标准数据。

网友E:
检查一下接触器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C:
大家好!非常感谢各位的指教。本人前两天买了一只50W10Ω电阻换上去,在修理点空载通电试验一切正常,三相输出电压(空载)平衡,以为修好了。可拿到工厂安装到现场运行不到半小时又坏了。拿回来一检查发现:①1A保险丝已断开;②AC380V/AC200V变压器烧黑。真应该听“原来如此”的话,把里面的变压器,接触器都换掉。现在讲出来让大家吸取我的教训!不知道谁有变压器(29-081A)、交流接触器(S-N25 50A)备件卖?请发E-MAIL(xpcnq@pub.yz.jsinfo.net)告诉我。谢谢!

网友A:
变压器,接触器到维修电机的店另绕就可以了,AC380V/AC200V变压器也可不要,直接从外面引入220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