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空压机节电效果的问题

楼主(2005-05-27):
求助各位大虾:我单位有一台15KW空压机,为无锡阿特拉斯.柯普科公司产品,螺杆型,启动为星形启动,大约20-30秒后转为三角形连接,通过吸气阀门来控制加载与卸载,空压机本身带有微电脑控制器,请问变频器是如何来控制与节电?对电机及微电脑是否有影响?安装位置在那里?节电效果有多大?如果用节电器又如何?二者功能有什么差别?

楼主:
没人帮我?

网友A(2005-11-11):
顶一下,我厂也有一台无锡阿特拉斯.柯普科公司的空压机,55KW二极的。我也想详细了解一下你说的问题,谢谢哪位高人来给个解释啊?

网友B:
螺杆型空压机.机头一般是国外的(热处理和精度好).他的机械性能在额定转速下效率最高.变频不节能.而且保护很难做.低速发热严重.润滑不良.建议不要改.

网友C(2007-01-03):
螺杆型空压机我改的很多,确实有一定难度.每一个都很费力气.
变频可以节能,贵单位的节电率在15%左右.因为原设备的进气阀门可以调整.
一般的约在25%左右.
效果不错,客户比较认可.

网友D:
楼上的大侠,能不能具体的介绍介绍如何改造的?有图的话能否交流交流?正学习中

网友E(2010-05-10):
要详细了解请加我QQ;240337667 电话:13632759354

网友F:
要详细了解请联系我们021-37777832-8001

网友G:
空压机要改造,最好是22个千瓦以上的,改造好点,太小了改造的意义不大,本身的耗电就不多,改造的费用也不便宜,投资回收周期也长。

再者楼主也没有把你你空压机的运行情况详细的标明出来,比如,加载时间多少,卸载时间多少,总运行时间多少,每天运行多少时间,每年运行多少天,要有这些数据才能给你技术出能节约多少,

网友H:
我是程雄!深圳市正川电气技术有限公司的!我司有生产,并出口到智利,美国,阿根廷等国家!产品超级稳定,可根据客户需要生产!电话:0755-81791843.手机:13925294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