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变频器的传动改造

楼主(2004-12-13):
小弟有一台松下的DV707H的变频器。该变频器可通过调节外部频率设定电位器来调整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外部频率设定电位器的工作电压由变频器提供,电压值5V。如果我把这个频率设定电位器的工作电压改由一台测速发电机经变压整流后输入,变频器能否根据这变化的电压输出相应的转速,从而达到与测速发电机相一致的转速?

网友A:
求松下VF-7F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B:
我觉得用变频电源最好,用我们公司的生产的这种变频电源就不用使用发电机组和变频器了。有什么问题欢迎来电交流:0531-6985551-806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