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惠丰)变频器CB故障

楼主(2012-07-30):
惠丰F1500,送电显示'CB‘,其电源板上端子CN4有很多引脚,请问各位师傅都是什么作用呀?引脚标注”PF1、CM、A2、+24V、F2、+24V、CM、CB"

网友A:
是接触器辅助触点接触不良。可以直接并联。

网友B:
可能是交流接触器损坏,也可能是输入电源不足。。解决方法:检查输入电压值,检查交流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