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高级知识 之 维修方法

楼主(2008-07-13):
往往变频器的故障只有一点,而对于维修者最重要的就是找到故障点,有针对性地处理问题,尽量减少无用的拆卸,尤其是要尽量减少使用烙铁的次数。除了经验,掌握正确的检查方法是非常必要的。正确的方法可以帮助维修者由表及里,由繁到简,快速的缩小检测范围,最终查出故障并适当处理而修复。
首先谈谈故障的检查方法

报警参数检查法:所有的变频器都以不同的方式给出故障指示,对于维修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信息。通常情况下,变频器会针对电压、电流、温度、通讯等故障给出相应的报错信息,而且大部分采用微处理器或DSP处理器的变频器会有专门的参数保存3次以上的报警记录。

〖例 1〗某变频器有故障,无法运行并且LED显示“UV”(under voltage的缩写),说明书中该报警为直流母线欠压。因为该型号变频器的控制回路电源不是从直流母线取的,而是从交流输入端通过变压器单独整流出的控制电源。所以判断该报警应该是真实的。所以从电源入手检查,输入电源电压正确,滤波电容电压为0伏。由于充电电阻的短路接触器没动作,所以与整流桥无关。故障范围缩小到充电电阻,断电后用万用表检测发现是充电电阻断了。更换电阻马上就修好了。
〖例 2〗有一台三垦IF 11Kw的变频器用了3年多后,偶尔上电时显示“AL5”(alarm 5 的缩写),说明书中说CPU被干扰。经过多次观察发现是在充电电阻短路接触器动作时出现的。怀疑是接触器造成的干扰,在控制脚加上阻容滤波后果然故障不再发生了。

〖例 3〗一台富士E9系列3.7千瓦变频器,在现场运行中突然出现OC3(恒速中过流)报警 停机,断电后重新上电运行出现OC1(加速中过流)报警停机。我先拆掉U、V、W到电机的导线,用万用表测量U、V、W之间电阻无穷大,空载运行,变频器没有报警,输出电压正常。可以初步断定变频器没有问题。原来是电机电缆的中部有个接头,用木版盖在地坑的分线槽中,绝缘胶布老化,工厂打扫卫生进水,造成输出短路。

〖例 4〗三肯SVF303,显示“5”,说明书中“5”表示直流过压。电压值是由直流母线取样后(530V左右的直流)通过分压后再由光耦进行隔离,当电压超过一定阀值时,光耦动作,给处理器一个高电平。过压报警,我们可以看一下电阻是否变值,光耦是否有短路现象等。
由以上的事例当中不难看出,变频器的报警提示对处理问题有多么重要,提示你正确的处理问题的方向。
类比检查法:此法可以是自身相同回路的类比,也可以是故障板与已知好板的类比。这可以帮助维修者快速缩小检查范围。

〖例 1〗 三垦MF15千瓦变频器损坏,送回来修理,用户说不清具体情况。首先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端R、S、T,除R、T之间有一定的阻值以外其他端子相互之间电阻无穷大,输入端子R,S,T分别对整流桥的正极或负极之间是二极管特性。为什么R、T之间与其他两组不一样哪?原来R、T断子内部有控制电源变压器,所以有一定的阻值。以上可以看出输入部分没问题。同样用万用表去检查U、V、W之间阻值,三相平衡。接下去检查输出各相对直流正负极的二极管特性时发现U对正极正反都不通,怀疑U相IGBT有问题,拆下来检查果然是IGBT坏了。驱动电路中上桥臂控制电路三组特性一致,下桥臂控制电路三组特性一致,采用对比方法检查发现Q1损坏。更换后,触发脚阻值各组一致,上电确认PWM波形正确。重新组装,上电测试修复。

〖例 2〗有一台变频器,现象是面板显示正常,数字设定频率及运转正常,但是端子控制失灵。用万用表检查端子无10V电压。从开关电源入手,各组电源都正常,看来问题出在连接导线上。但是没有图纸的前提下在32根扁平电缆中找到10V真要花点时间,刚好有一台完好的22KW的在,所以就先记下22KW连接扁平电缆的各脚对地电压,然后再对比37KW的各脚对地电压,很快找到差异。原来插槽的管脚虚焊,变频器用一段时间后氧化的作用使之彻底不导通了,重新焊好而修复。

〖例 3〗有一毛纺厂的梳毛机设备,选用西门子440变频器,两台5.5KW一台7.5KW实现同步运转。其中一台5.5KW的运行两年后经常出现F0011或A0511停机。这两个报警都表示电机过载,脱开电机皮带用手盘动电机及设备,没有异常沉重的现象,将两台5.5KW拖动的电机互换,发现还是原来的变频器报警,则确定是变频器出了问题。 类比法,不仅可以用在检查机器内部回路,也可以用于现场问题的判别.

备板置换检查法:利用备用的电路板或同型号的电路板确认故障,缩小检查范围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若是控制板出问题常常只有更换别无他法,因为大多数用户几乎不会得到原理图及布置图,从而很难作到芯片级维修。电源板及驱动板等控制板以外的电路板是可以修理的,其他章节会进一步介绍.这里主要介绍控制板的置换。

〖例 1〗三垦MF15KW变频器确认控制板损坏,手头没有15KW的主控板,于是将一台主回路报废的MF2.2KW的主控板换上,但是必须要进行参数设定。首先打开参数90,写入“7831”,确认后,变频器显示“PASS”,再确认,写入“28”(28代表15KW),再把参数恢复出厂值(参数36写入1),这样控制板就换完了。

下面介绍几个品牌控制板容量的改写方法 仅供参考
品牌及型号 密码参数 密码 容量参数

三垦MF 无 7831 90 =(2.2KW 23, 3.7KW-24, 7.5KW-26 ….
15KW-28 ,22KW-30 ,30KW-31 45KW-33 ,75KW-35, 110KW-37…)
三垦 IH CD900=1 365 CD202 极数 功率

富士 G9 P9 无 Stop Prog Reset 同时按 C05 0=G9 1=P9 C07 电压等级
C08=(5.5KW—10,15KW—13,18.5KW—14… 30KW--16, 45KW—17,55KW—18…

西门子MDV 复合参数密码 P12=196.5 P13=41.2 P99=1
P850 15KW=12 18.5KW=13 22KW=14
opdrives.com

隔离检查法:有些故障常常难于判断发生在那个区域,采取隔离的办法就可以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较快地找出故障原因。
〖例 1〗维修一台英泰变频器,现象是上电后无显示,并伴有嘀--嘀的声音。凭经验可断定开关电源过载,反馈保护起作用关断开关电源输出,并且再次起振再次关断而产生的嘀—嘀声。首先去掉控制面板,上电发现依然如故,再逐个断开各组电源的二极管,最后发现风扇用的15V有问题。可是风扇并没有运转信号,不应该是风扇本身问题,看来是风扇前端的问题。最后发现15V的滤波电容特性不对,拆掉滤波电容测量,果然是老化了。换上新的电容就修复了。

直观检查法:就是发挥人的手、眼、耳、鼻的感知器官来寻找出故障原因。这种方法常用并且首先使用。“先外再内”的维修原则要求维修人员在遇到故障时应该先采用望、闻、问、摸的方法,由外向内逐一进行检查。有些故障采用这种直观法可以迅速找到原因,否则会浪费不少时间,甚至无从下手。利用视觉可以线路元件的连接是否松动,断线接触器触电是否烧蚀,压力是否时常,发热元件是否过热变色,电解电容是否膨胀变形,耐压元件是否有明显的击穿点。上电后闻一闻是否有焦糊的味道,用手摸发热元件是否烫手。很重要的是还要问,问用户故障发生的过程,有助于分析问题的原因,便于直接命中要害.有时问问同行也是个捷径。

〖例 2〗一台三垦IP 55KW变频器在保修期内损坏,上电无显示。打开机器盖子,仔细的观察各个部分,发现充电电阻烧坏,接触器线圈烧断而且外壳焦糊。经过追问,原来用户电源电压低,变频器常常因为欠压停机,就专门给变频器配了一个升压器。但是用户并没有注意到在夜间电压会恢复正常,结果首先烧坏接触器然后烧坏充电电阻。由于整流桥和电解电容耐压相对较高而幸免于难。更换损坏器件修复。

升降温检查法:此法对于一些特殊的故障非常见效。人为地给一些温度特性较差的元件加温或降温,产生“病症”或消除“病症来查找故障原因

〖例 3〗有一台英泰变频器故障。用户反映该变频器经常参数初始化停机,一般重新设定参数后20分钟到30分钟故障重现。首先我认为该故障应该与温度有关,因为运行到这个时间后变频器温度会升高的。我用热风焊台加热热敏电阻,当加热到风扇启动的温度时,观察到控制面板的LED忽然掉电然后又亮起来接下来忽明忽暗的闪动,拿走热风30秒后控制板的LED不再闪动,而是正常的显示。采用隔离法拔掉所有的风扇插头,再次加温实验,故障消除。检查到风扇全部短路。看来是温度到了以后,控制板给出风扇运转信号,结果短路的风扇造成开关电源过载关闭输出,控制板迅速失电而参数存储错误,造成参数复位。换掉风扇,问题解决。

破坏检查法:就是采取某种手段,取消内部保护措施,模拟故障条件破坏有问题的器件。令故障的器件或区域凸现出来。首先声明这种方法要有十分的把握来控制事态的发展,也就是维修者心理要明了最严重的破坏程度是什么状态,能否接受最严重的进一步损坏,并且有控制手段,避免更严重的破坏。

〖例 1〗修理变频器当中,遇到一个开关电源故障的变频器,他的保护回路动作,可以断定变压器输出端有短路支路,可是静态无法测量出故障点。我们利用破坏法来找到静态无故障的器件。首先断开保护回路的反馈信号,令其失去保护功能,然后接通直流电源,要求利用调压器从0v慢慢升高直流电压,观察相关器件。发现有烟冒出,立刻关掉电源,同时利用电阻短路直流滤波电容迅速放电。冒烟的是风扇电源的整流二极管,原来风扇已经短路性损坏了,而该风扇的控制开关信号一直为开状态(器件短路造成高电平开状态),只要开关电源输出正常电压,风扇就短路风扇电源,造成开关电源保护。而在静态测量时,又测不到风扇的短路状态。

敲击检查法:变频器是由各种电路板和模块用接插件组成,各个电路板都很多焊点,任何虚焊和接触不良都会出现故障。用绝缘的橡胶棒敲击有可疑的不良部位,如果变频器的故障消失或再现则很可能问题就出在那里。

〖例 1〗某厂的变频器正常运行了3年多,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忽然停机,而且没有任何故障信息显示,启动后会时转时停。仔细观察,没有发现任何异样,静态测量也没发现问题。上电后,敲击变频器的壳体,发现运行信号会随着敲击有变化。经检查发现外部端子FR接线端螺钉松动,而且运行信号线端没有压接U型端子,直接连接在端子上,接线处压到了导线的线皮,导致螺钉由于震动松动后,控制线导线与端子虚连。压接U型端子,重新拧紧螺钉故障排除。

刷洗检查法:很多特殊的故障,时有时无,若隐若现,令人无法判断和处理。这时就可以用清水或酒精清洗电路板,同时用软毛刷刷去电路板上的灰尘,锈迹,尤其注意焊点密集的地方,过孔和与0伏铜层接近的电路也要清洗干净,然后用热风吹干。往往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至少有助于观察法的应用。

〖例 1〗某变频器故障是无显示,经过初步检测,整流部分及逆变部分完好,所以通电检察。直流母线电压正常,可是开关电源控制芯片3844的启动的电压只有2v。分压电阻的阻值在线检测小很多,离线检测正常。采用洗刷法处理后,问题解决。原来是一个电容的正极管脚焊盘与0v层的很近,残留的助焊剂使之处于半导通状态。

〖例 2〗变频器被送来时,有若干不同的报警记录。在通电测试过程中同样出现各种虚假的报警。认真清洗控制板与驱动板连接扁平电缆插座焊点后,问题解决。
原理分析检查法:原理分析是故障排除的最根本方法,其他检查方法难以奏效时,可以从电路的基本原理出发,一步一步地进行检查,最终查出故障原因。运用这种方法必须对电路的原理有清楚的了解,掌握各个时刻各点的逻辑电平和特征参数(如电压值、波形),然后用万用表、示波器测量,并与正常情况相比较,分析判断故障原因,缩小故障范围,直至找到故障。

〖例 1〗送修的一台变频器同时失去充电电阻短路继电器、风扇运转、变频器状态继电器信号。经过对比试验,证实问题出在控制板。经过分析,问题可能出在锁存器上,因为这些信号都由这个芯片控制。更换后果然修复。

总的来说,故障变频器的检查要从外到内,由表及里,由静态到动态,有主回路到控制回路。以下三个检查一般是必须进行的。

用万用表检测输入端子分别对直流正极和负极的二极管特性和三相平衡特性。这步可以让你断定整流桥的好坏,

用万用表检测输出端子分别对直流正极和负极的二极管特性和三相平衡特性。这步可以初步断定逆变模块的好坏,从而决定是否可以空载输出。如果出现相间短路或不平衡状态,就不可以空载输出。

开盖观察,如果上面两步没有发现问题,可以打开机壳,清除灰尘,认真观察变频器内部有无破损,是否有焦黑的部件,电容是否漏液等等。

《:那一颗星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好帖收藏了.

网友C:
感谢楼上的回复!xiamian

网友C:
高级维修基本技能:

变频器修理的基本技能是很重要的。

1) 维修者要有过硬的拆焊技能。拆除电路板上的器件要保证电路板的完好性,尤其是焊盘极易因过热或焊锡没有全部融化而被破坏。对此除了提高使用用烙铁的技巧以外正确的拆除方法也是很重要的。比如对于认为损坏的器件完全可以先剪断所有的管脚,然后拆除单独的管脚就容易多了。对于与大面积覆铜面相连的管脚一定要用大功率烙铁去熔化焊锡,这样可以在热量没有传导出去,对周边器件没有影响之前完成任务。一定要记住,用烙铁的热量而不是手的力量。拆除焊接器件时,吸锡器与烙铁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时机上要待到焊锡熔融状态时将其吸出,烙铁同时要将管脚推向焊孔中心,让焊锡被吸干净。如果留有残余的焊锡,可以用细铜网将其吸出。沾有助焊剂的铜网吸锡性非常好。焊接要避免虚焊和短路。正确的焊接原则是用尽量少的焊锡充满焊孔,并在管脚处形成一个光洁的锥体。正确的焊接会见到熔融状态的焊锡被焊孔吸入的现象发生。出现球状焊点,一般都是不好的焊接。

在电路检修时,经常需要从印刷电路板上拆卸集成电路,

由于集成电路引脚多又密集,拆卸起来很困难,有时还会损害集成电路及电路板。这里总结了几种行之有效的集成电路拆卸方法,供大家参考。

吸锡器吸锡拆卸法:使用吸锡器拆卸集成块,这是一种常用的专业方法,使用工具为普通吸、焊两用电烙铁,功率在35W以上。拆卸集成块时,只要将加热后的两用电烙铁头放在要拆卸的集成块引脚上,待焊点锡融化后被吸入细锡器内,全部引脚的焊锡吸完后集成块即可拿掉。http://www.opdrives.com

医用空心针头拆卸法:取医用8至12号空心针头几个。使用时针头的内经正好套住集成块引脚为宜。拆卸时用烙铁将引脚焊锡溶化,及时用针头套住引脚,然后拿开烙铁并旋转针头,等焊锡凝固后拔出针头。这样该引脚就和印制板完全分开。所有引脚如此做一遍后,集成块就可轻易被拿掉。

电烙铁毛刷配合拆卸法:该方法简单易行,只要有一把电烙铁和一把小毛刷即可。拆卸集成块时先把电烙铁加热,待达到溶锡温度将引脚上的焊锡融化后,趁机用毛刷扫掉溶化的焊锡。这样就可使集成块的引脚与印制板分离。该方法可分脚进行也可分列进行。最后用尖镊子或小“一”字螺丝刀撬下集成块。

增加焊锡融化拆卸法:该方法是一种省事的方法,只要给待拆卸的集成块引脚上再增加一些焊锡,使每列引脚的焊点连接起来,这样以利于传热,便于拆卸。拆卸时用电烙铁每加热一列引脚就用尖镊子或小“一”字螺丝刀撬一撬,两列引脚轮换加热,直到拆下为止。一般情况下,每列引脚加热两次即可拆下。

多股铜线吸锡拆卸法:就是利用多股铜芯塑胶线,去除塑胶外皮,使用多股铜芯丝(可利用短线头)。使用前先将多股铜芯丝上松香酒精溶液,待电烙铁烧热后将多股铜芯丝放到集成块引脚上加热,这样引脚上的锡焊就会被铜丝吸附,吸上焊锡的部分可剪去,重复进行几次就可将引脚上的焊锡全部吸走。有条件也可使用屏蔽线内的编织线。只要把焊锡吸完,用镊子或小“一”字螺丝刀轻轻一撬,集成块即可取下。

2)合理的工具与器件的放置习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技能。良好的定置习惯非常有利于修理任务的完成。有些时候发生多零件或少零件的事情,大多是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素养。顺便提一句,IGBT门极容易被静电击穿,所以平时要对IGBT的控制管脚全部用细金属线短接,防止手触到控制管脚时IGBT被损坏。

3)测量仪器的正确使用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要仔细阅读仪器的使用说明书,作到彻底掌握测量仪器的性能、量程、调整方法、使用方法。否则常常会得到错误的结论。

4)分析能力的培养。有些现象的处理是可以通过经验的积累轻松的完成的。但是原则上是要去从原理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这样才能适应对不同品牌不同类型的变频器进行修理。分析能力的前提是对图纸的理解能力。

以上最基本的要素具备了,修理人员就要在实际工作中继续提高了。

网友D:
说的好    !楼主辛苦了!向楼主学习!

网友C:
谢谢楼上的夸奖!

帮顶一下,我期盼着加精,然后把老本都拿出来分享.

网友E:
好帖啊!!!!!!!! ,这样的帖子,不顶,更待何时!?

网友F:
不错. 再接再厉了.

网友G:
好的了不得,好的不得了.好的不可多得.

网友H:
真正的经验之谈,少有的好贴

网友C:
多谢楼上的支持,ruguo

网友I:
好帖啊,真正的经验之谈,谈的很详细,李老师,应当加精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真正的经验之谈,少有的好贴

楼主:
往往变频器的故障只有一点,而对于维修者最重要的就是找到故障点,有针对性地处理问题,尽量减少无用的拆卸,尤其是要尽量减少使用烙铁的次数。除了经验,掌握正确的检查方法是非常必要的。正确的方法可以帮助维修者由表及里,由繁到简,快速的缩小检测范围,最终查出故障并适当处理而修复。
首先谈谈故障的检查方法

报警参数检查法:所有的变频器都以不同的方式给出故障指示,对于维修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信息。通常情况下,变频器会针对电压、电流、温度、通讯等故障给出相应的报错信息,而且大部分采用微处理器或DSP处理器的变频器会有专门的参数保存3次以上的报警记录。

〖例 1〗某变频器有故障,无法运行并且LED显示“UV”(under voltage的缩写),说明书中该报警为直流母线欠压。因为该型号变频器的控制回路电源不是从直流母线取的,而是从交流输入端通过变压器单独整流出的控制电源。所以判断该报警应该是真实的。所以从电源入手检查,输入电源电压正确,滤波电容电压为0伏。由于充电电阻的短路接触器没动作,所以与整流桥无关。故障范围缩小到充电电阻,断电后用万用表检测发现是充电电阻断了。更换电阻马上就修好了。
〖例 2〗有一台三垦IF 11Kw的变频器用了3年多后,偶尔上电时显示“AL5”(alarm 5 的缩写),说明书中说CPU被干扰。经过多次观察发现是在充电电阻短路接触器动作时出现的。怀疑是接触器造成的干扰,在控制脚加上阻容滤波后果然故障不再发生了。

〖例 3〗一台富士E9系列3.7千瓦变频器,在现场运行中突然出现OC3(恒速中过流)报警 停机,断电后重新上电运行出现OC1(加速中过流)报警停机。我先拆掉U、V、W到电机的导线,用万用表测量U、V、W之间电阻无穷大,空载运行,变频器没有报警,输出电压正常。可以初步断定变频器没有问题。原来是电机电缆的中部有个接头,用木版盖在地坑的分线槽中,绝缘胶布老化,工厂打扫卫生进水,造成输出短路。

〖例 4〗三肯SVF303,显示“5”,说明书中“5”表示直流过压。电压值是由直流母线取样后(530V左右的直流)通过分压后再由光耦进行隔离,当电压超过一定阀值时,光耦动作,给处理器一个高电平。过压报警,我们可以看一下电阻是否变值,光耦是否有短路现象等。
由以上的事例当中不难看出,变频器的报警提示对处理问题有多么重要,提示你正确的处理问题的方向。
类比检查法:此法可以是自身相同回路的类比,也可以是故障板与已知好板的类比。这可以帮助维修者快速缩小检查范围。

〖例 1〗 三垦MF15千瓦变频器损坏,送回来修理,用户说不清具体情况。首先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端R、S、T,除R、T之间有一定的阻值以外其他端子相互之间电阻无穷大,输入端子R,S,T分别对整流桥的正极或负极之间是二极管特性。为什么R、T之间与其他两组不一样哪?原来R、T断子内部有控制电源变压器,所以有一定的阻值。以上可以看出输入部分没问题。同样用万用表去检查U、V、W之间阻值,三相平衡。接下去检查输出各相对直流正负极的二极管特性时发现U对正极正反都不通,怀疑U相IGBT有问题,拆下来检查果然是IGBT坏了。驱动电路中上桥臂控制电路三组特性一致,下桥臂控制电路三组特性一致,采用对比方法检查发现Q1损坏。更换后,触发脚阻值各组一致,上电确认PWM波形正确。重新组装,上电测试修复。

〖例 2〗有一台变频器,现象是面板显示正常,数字设定频率及运转正常,但是端子控制失灵。用万用表检查端子无10V电压。从开关电源入手,各组电源都正常,看来问题出在连接导线上。但是没有图纸的前提下在32根扁平电缆中找到10V真要花点时间,刚好有一台完好的22KW的在,所以就先记下22KW连接扁平电缆的各脚对地电压,然后再对比37KW的各脚对地电压,很快找到差异。原来插槽的管脚虚焊,变频器用一段时间后氧化的作用使之彻底不导通了,重新焊好而修复。

〖例 3〗有一毛纺厂的梳毛机设备,选用西门子440变频器,两台5.5KW一台7.5KW实现同步运转。其中一台5.5KW的运行两年后经常出现F0011或A0511停机。这两个报警都表示电机过载,脱开电机皮带用手盘动电机及设备,没有异常沉重的现象,将两台5.5KW拖动的电机互换,发现还是原来的变频器报警,则确定是变频器出了问题。 类比法,不仅可以用在检查机器内部回路,也可以用于现场问题的判别.

备板置换检查法:利用备用的电路板或同型号的电路板确认故障,缩小检查范围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若是控制板出问题常常只有更换别无他法,因为大多数用户几乎不会得到原理图及布置图,从而很难作到芯片级维修。电源板及驱动板等控制板以外的电路板是可以修理的,其他章节会进一步介绍.这里主要介绍控制板的置换。

〖例 1〗三垦MF15KW变频器确认控制板损坏,手头没有15KW的主控板,于是将一台主回路报废的MF2.2KW的主控板换上,但是必须要进行参数设定。首先打开参数90,写入“7831”,确认后,变频器显示“PASS”,再确认,写入“28”(28代表15KW),再把参数恢复出厂值(参数36写入1),这样控制板就换完了。

下面介绍几个品牌控制板容量的改写方法 仅供参考
品牌及型号 密码参数 密码 容量参数

三垦MF 无 7831 90 =(2.2KW 23, 3.7KW-24, 7.5KW-26 ….
15KW-28 ,22KW-30 ,30KW-31 45KW-33 ,75KW-35, 110KW-37…)
三垦 IH CD900=1 365 CD202 极数 功率

富士 G9 P9 无 Stop Prog Reset 同时按 C05 0=G9 1=P9 C07 电压等级
C08=(5.5KW—10,15KW—13,18.5KW—14… 30KW--16, 45KW—17,55KW—18…

西门子MDV 复合参数密码 P12=196.5 P13=41.2 P99=1
P850 15KW=12 18.5KW=13 22KW=14
opdrives.com

隔离检查法:有些故障常常难于判断发生在那个区域,采取隔离的办法就可以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较快地找出故障原因。
〖例 1〗维修一台英泰变频器,现象是上电后无显示,并伴有嘀--嘀的声音。凭经验可断定开关电源过载,反馈保护起作用关断开关电源输出,并且再次起振再次关断而产生的嘀—嘀声。首先去掉控制面板,上电发现依然如故,再逐个断开各组电源的二极管,最后发现风扇用的15V有问题。可是风扇并没有运转信号,不应该是风扇本身问题,看来是风扇前端的问题。最后发现15V的滤波电容特性不对,拆掉滤波电容测量,果然是老化了。换上新的电容就修复了。

直观检查法:就是发挥人的手、眼、耳、鼻的感知器官来寻找出故障原因。这种方法常用并且首先使用。“先外再内”的维修原则要求维修人员在遇到故障时应该先采用望、闻、问、摸的方法,由外向内逐一进行检查。有些故障采用这种直观法可以迅速找到原因,否则会浪费不少时间,甚至无从下手。利用视觉可以线路元件的连接是否松动,断线接触器触电是否烧蚀,压力是否时常,发热元件是否过热变色,电解电容是否膨胀变形,耐压元件是否有明显的击穿点。上电后闻一闻是否有焦糊的味道,用手摸发热元件是否烫手。很重要的是还要问,问用户故障发生的过程,有助于分析问题的原因,便于直接命中要害.有时问问同行也是个捷径。

〖例 2〗一台三垦IP 55KW变频器在保修期内损坏,上电无显示。打开机器盖子,仔细的观察各个部分,发现充电电阻烧坏,接触器线圈烧断而且外壳焦糊。经过追问,原来用户电源电压低,变频器常常因为欠压停机,就专门给变频器配了一个升压器。但是用户并没有注意到在夜间电压会恢复正常,结果首先烧坏接触器然后烧坏充电电阻。由于整流桥和电解电容耐压相对较高而幸免于难。更换损坏器件修复。

升降温检查法:此法对于一些特殊的故障非常见效。人为地给一些温度特性较差的元件加温或降温,产生“病症”或消除“病症来查找故障原因

〖例 3〗有一台英泰变频器故障。用户反映该变频器经常参数初始化停机,一般重新设定参数后20分钟到30分钟故障重现。首先我认为该故障应该与温度有关,因为运行到这个时间后变频器温度会升高的。我用热风焊台加热热敏电阻,当加热到风扇启动的温度时,观察到控制面板的LED忽然掉电然后又亮起来接下来忽明忽暗的闪动,拿走热风30秒后控制板的LED不再闪动,而是正常的显示。采用隔离法拔掉所有的风扇插头,再次加温实验,故障消除。检查到风扇全部短路。看来是温度到了以后,控制板给出风扇运转信号,结果短路的风扇造成开关电源过载关闭输出,控制板迅速失电而参数存储错误,造成参数复位。换掉风扇,问题解决。

破坏检查法:就是采取某种手段,取消内部保护措施,模拟故障条件破坏有问题的器件。令故障的器件或区域凸现出来。首先声明这种方法要有十分的把握来控制事态的发展,也就是维修者心理要明了最严重的破坏程度是什么状态,能否接受最严重的进一步损坏,并且有控制手段,避免更严重的破坏。

〖例 1〗修理变频器当中,遇到一个开关电源故障的变频器,他的保护回路动作,可以断定变压器输出端有短路支路,可是静态无法测量出故障点。我们利用破坏法来找到静态无故障的器件。首先断开保护回路的反馈信号,令其失去保护功能,然后接通直流电源,要求利用调压器从0v慢慢升高直流电压,观察相关器件。发现有烟冒出,立刻关掉电源,同时利用电阻短路直流滤波电容迅速放电。冒烟的是风扇电源的整流二极管,原来风扇已经短路性损坏了,而该风扇的控制开关信号一直为开状态(器件短路造成高电平开状态),只要开关电源输出正常电压,风扇就短路风扇电源,造成开关电源保护。而在静态测量时,又测不到风扇的短路状态。

敲击检查法:变频器是由各种电路板和模块用接插件组成,各个电路板都很多焊点,任何虚焊和接触不良都会出现故障。用绝缘的橡胶棒敲击有可疑的不良部位,如果变频器的故障消失或再现则很可能问题就出在那里。

〖例 1〗某厂的变频器正常运行了3年多,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忽然停机,而且没有任何故障信息显示,启动后会时转时停。仔细观察,没有发现任何异样,静态测量也没发现问题。上电后,敲击变频器的壳体,发现运行信号会随着敲击有变化。经检查发现外部端子FR接线端螺钉松动,而且运行信号线端没有压接U型端子,直接连接在端子上,接线处压到了导线的线皮,导致螺钉由于震动松动后,控制线导线与端子虚连。压接U型端子,重新拧紧螺钉故障排除。

刷洗检查法:很多特殊的故障,时有时无,若隐若现,令人无法判断和处理。这时就可以用清水或酒精清洗电路板,同时用软毛刷刷去电路板上的灰尘,锈迹,尤其注意焊点密集的地方,过孔和与0伏铜层接近的电路也要清洗干净,然后用热风吹干。往往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至少有助于观察法的应用。

〖例 1〗某变频器故障是无显示,经过初步检测,整流部分及逆变部分完好,所以通电检察。直流母线电压正常,可是开关电源控制芯片3844的启动的电压只有2v。分压电阻的阻值在线检测小很多,离线检测正常。采用洗刷法处理后,问题解决。原来是一个电容的正极管脚焊盘与0v层的很近,残留的助焊剂使之处于半导通状态。

〖例 2〗变频器被送来时,有若干不同的报警记录。在通电测试过程中同样出现各种虚假的报警。认真清洗控制板与驱动板连接扁平电缆插座焊点后,问题解决。
原理分析检查法:原理分析是故障排除的最根本方法,其他检查方法难以奏效时,可以从电路的基本原理出发,一步一步地进行检查,最终查出故障原因。运用这种方法必须对电路的原理有清楚的了解,掌握各个时刻各点的逻辑电平和特征参数(如电压值、波形),然后用万用表、示波器测量,并与正常情况相比较,分析判断故障原因,缩小故障范围,直至找到故障。

〖例 1〗送修的一台变频器同时失去充电电阻短路继电器、风扇运转、变频器状态继电器信号。经过对比试验,证实问题出在控制板。经过分析,问题可能出在锁存器上,因为这些信号都由这个芯片控制。更换后果然修复。

总的来说,故障变频器的检查要从外到内,由表及里,由静态到动态,有主回路到控制回路。以下三个检查一般是必须进行的。

用万用表检测输入端子分别对直流正极和负极的二极管特性和三相平衡特性。这步可以让你断定整流桥的好坏,

用万用表检测输出端子分别对直流正极和负极的二极管特性和三相平衡特性。这步可以初步断定逆变模块的好坏,从而决定是否可以空载输出。如果出现相间短路或不平衡状态,就不可以空载输出。

开盖观察,如果上面两步没有发现问题,可以打开机壳,清除灰尘,认真观察变频器内部有无破损,是否有焦黑的部件,电容是否漏液等等。

网友K:
学习了,最近准备学习变频器,苦于无从下手,得此帖,犹如得一明灯。谢谢~!

网友L:
好贴,楼主辛苦了!收藏起来慢慢学习!

网友L:
强烈建议将此贴加精!!!!!!!!!!!!!!!!!!!!!!!!!!!!!!!!!!!!!!!!!!!!!!!!!!!!!!

网友M:
变频器是把工频电源(50Hz或60Hz)变换成各种频率的交流电源,以实现电机的变速运行的设备。如图1所示,其中控制电路完成对主电路的控制,整流电路将交流电变换成直流电,直流中间电路对整流电路的输出进行平滑滤波,逆变电路将直流电再逆变成交流电。对于如矢量控制变频器这种需要大量运算的变频器来说,有时还需要一个进行转矩计算的CPU以及一些相应的电路。

图1
1. 整流器
它与单相或三相交流电源相连接,产生脉动的直流电压。
2. 中间电路,有以下三种作用:
a. 使脉动的直流电压变得稳定或平滑,供逆变器使用。
b. 通过开关电源为各个控制线路供电。
c. 可以配置滤波或制动装置以提高变频器性能。
3. 逆变器
将固定的直流电压变换成可变电压和频率的交流电压。
4. 控制电路
它将信号传送给整流器、中间电路和逆变器,同时它也接收来自这些部分的信号。其主要组成部分是:输出驱动电路、操作控制电路。主要功能是:
a. 利用信号来开关逆变器的半导体器件。
b. 提供操作变频器的各种控制信号。
c. 监视变频器的工作状态,提供保护功能。
在现场对变频器以及周边控制装置的进行操作的人员,如果对一些常见的故障情况能作出判断和处理,就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并且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为此,我们总结了一些变频器的基本故障,供大家作参考。以下检测过程无需打开变频器机壳,仅仅在外部对一些常见现象进行检测和判断。

如判断出变频器部件损坏,则联系供应商或送交专业维修中心处理。

网友C:
    针对26楼,我要强调一下概念.变频器是10年前的概念,在V/F控制模式下,依据电机调速与极对数成反比与频率成正比的定律进行交流调速的装置,英文为INVERTER,是逆变器的意思.

   而如今,发展了,英文常常成为DRIVE,是驱动的意思.已经不是仅仅改变频率和电压那么简单的事情.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可以做到开环零速度100%转矩控制,所以也许需要改名为"交流电机驱动控制器"了

网友N:
观点与具体案例,对业内人士很有借鉴的意义。挺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N:

观点与具体案例,对业内人士很有借鉴的意义。挺好!

对我非常有启发!

网友O: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P:
顶啊,楼主做什么的啊。

网友C:
楼主是打工的,确实搞了10年变频器,维修和应用.

网友Q:
好东西,楼主不但技术棒,经验也丰富,向你学习。

网友R:
楼主的经验相当丰富,谢谢指导,我想问一下,想搞变频器维修都需要什么工具啊,维修工具和检测仪表什么的

网友S:
能说点更具体一点吗?控制板容量的改变方法?

网友C:
第二章 维修的准备工作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必须准备得心应手的工具。
维修设备
1)熔焊设备:

恒温焊台。至少包括大功率和小功率烙铁各一把。小功率烙铁要有不同形状的焊头,根据不同器件相应的更换。大功率烙铁用于拆焊散热快需要热容量大的焊点。
恒温热风枪。用于拆焊多管脚的集成芯片。
优良的焊锡、液体助焊剂、细铜网、吸锡器。
2) 测量设备:
万用表。数字万用表以外最好还有一块模拟万用表,用来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普通数字表测量的输出电压会是直流母线的电压
钳流表。用来测量电流。
示波器。30M以上的为宜。
3) 辅助设备:
电工工具。包括螺丝刀、常用扳手、钳子、套筒……
测试电机。一台功率2.2千瓦的和一台15千瓦电机。15千瓦的电机空载电流在7安培左右,可以通过电机的运转声音和运转电流的测量判断变频器的好坏了。2.2千瓦的用于测试小功率的变频器。
直流电机和耗能电阻(可选)。为了更好的测试变频器,可以通过用交流机带动直流电机发电来给变频器加上负载,而检测其是否正常。
电压可调的直流电源(最大800伏)。调压器加整流桥加滤波电容就可以了,为了安全要加入放电电阻回路,当关闭直流输出时切入放电电阻短路电容正负极,用来释放电容中的残留电能,防止被电击。 5伏到24伏直流电源.
隔离变压器。示波器的电源必须与电源隔离,与被测量电路共地会造成示波器的损坏。
380V电源。在开关到变频器输入端子之间最好串联充电电阻,并且将其并联交流接触器。当第一次给变频器上电时,一定要通过充电电阻。这种软上电可以保护变频器,如果变频器内部主回路或输出有短路现象,电阻会有限流作用并产生很大的压降,因此保护了变频器。软上电后变频器没问题,就可以通过交流接触器短路充电电阻,给变频器正常上电了。
测试用限流电阻。

网友C:
回答37楼,

将排列的方式 更改一下就对应上了,由于粘贴错误,表格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按照以下顺序对应就好了

品牌及型号  密码参数  密码 容量参数

网友T:
我单位有以一台电机经常没有反转,有时自己恢复了 ,请问问题可能 出现 在那里!!?

网友C:
41 楼, 凭着简单的条件,我判断是

1,反转控制接线问题

2,控制信号失真问题(有可能变频器内部出现半导通的状态)

处理办法

1,清理外部(,擦洗干净,重新紧固,观察重点是否虚连)

2,清理内部,(用毛刷清理灰尘,或用酒精擦洗)

网友U:
很好,很详细了……

网友V:
楼主是哪里的怎么联系?我有CT的两台,想请您修。zhujikun1027@126.com.

网友(2008-08-27):
你好,楼主。。

可否发一份三垦变频器的故障显示一览表在上面。。。

谢谢!

俺想知道一下。。三垦变频器中OCN是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W:
好东东。学习了。

网友X:
好贴子,

收了

谢谢了.

网友Y(2008-11-09):
这个帖子很适用,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Z:
看贴```回帖是好习````

谢谢````楼主

网友AA(2009-01-17):
急求施耐德ATV38HC10N4X开关电源板上的变压器,型号是:PN658427P9.如有请联系我.15937122328 李健丰

网友AB(2009-07-07):
楼主。你说的这些东西。我在书上全看过了。希望你下次不要把书上的扫描了,再传上来。请问楼主是干什么工作的啊?

网友AC:
学习了,讲的很系统,收藏了。

网友AD(2010-05-17):
为了省钱少购买一台电机,两台变频器(三相输入)通过交流接触器切换,控制一台电机(380V,三相),可以吗?

网友AE(2011-03-01):
求施耐德ATV38变频器上开关电源板或此开关电源板上的变压器。板子型号是VFA7D-1877;此开关电源板上的变压器型号是:PN658427P9.哪位朋友如有请与我联系.18962655616.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