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2-11-06):
我有一台伦次8221型变频器,最近出现故障,经查是模块MC100Q2YS42短路。更换模块后开机,控制板上的故障灯仍在不停的闪烁,变频器也不能正常工作。这是把控制板调换到好的变频器上,仍然显示有故障。 请问大侠,这种情况是控制板本身的问题,还是控制板有故障记忆功能,需要清除。烦请高手帮我解决一下,我十分感谢!!!!! pp5664771 jz99@yeah.net

网友A(2002-08-23):
有可能是控制板坏了

网友B:
模块坏控制板一般会损伤!检测输出电阻是否一样!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不过现在可以肯定模块的控制板或驱动板是好的。我现在想问的问题是CPU控制板在模块短路时,它记录的短路故障,在更换模块后开机,它会不会仍然显示短路故障,变频器不能工作,需要复位以后才能正常工作。 我现在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不知道是CPU控制板坏了还是它有记忆功能,需要清除复位以后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不过现在可以肯定模块的控制板或驱动板是好的。我现在想问的问题是CPU控制板在模块短路时,它记录的短路故障,在更换模块后开机,它会不会仍然显示短路故障,需要复位以后变频器才能正常工作。   我现在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不知道是CPU控制板坏了还是它有记忆功能,需要清除复位以后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不知道伦茨的具体处理方式.但是一般来说,以安圣的为例,是可以选择: 1)故障记忆,下次开机仍旧显示故障 2)不记忆,断电开机之后自动将故障复位. 你说的现象完全正常,控制板是正常的,复位即可.或者看看能不能在变频器里面设置故障不记忆.

楼主:
非常感谢你给我的答复,但不知道怎么复位。更不知道伦茨8221变频器怎么复位。是否还需要专用设备?十分感谢大家的答复!在此感谢!!

楼主:
今天是周末,烦请大侠指出秘经。回答上述问题。

网友D:
8200系列不会记忆故障 重新送电后自动复位

网友C:
y4511说得对,今天看了一下8200用户手册,在109页有说明,与功能吗c0170相关.不管选择何种方式,上电均复位.

网友D:
应该是主控板坏了,我修到过这样两例的故障!

楼主:
com你好。 你修过的两例故障是8221型变频器吗?若是的话,能赐教一下什么元件坏了吗?谢谢!

楼主:
com你好。      你修过的两例主控板故障是8221型变频器吗?若是的话,能赐教一下什么元件坏了吗?谢谢!

楼主:
在自动化控制中,有人知道AVR故障为何故障吗?谢谢热心的朋友回答。

楼主:
以上回答我的朋友,我要谢谢你们。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伦茨变频器的任何故障都有记忆。需用复位器才能正常能够工作。 谢谢大家讨论。

楼主:
真是怪现象,伦茨变频器的任何故障都有记忆。需用复位器复位才能正常工作。但是总电源一关在开机,仍然显示有故障,仍然要用复位器复位才能工作,真是麻烦。请高手指教。

楼主:
IGBT用指针表会不会把他量坏呀,如何测量他的好坏。      BSM25GB120DM(西门子的模块)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E:
用万用测量IGBT,在测量C,E的时候,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既相当于测量IGBT的续流二极管,测量G,E时,要当心。可在表笔间串接一10K以上的电阻进行测量。用万用表来检测IGBT只能简单的判别一下它的好坏,在维修变频器时还要综合其他条件进行。

楼主: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伦茨变频器的任何故障都有记忆。需用复位器才能正常能够工作。 真是怪现象.变频器工作后,总电源一关在开机,仍然显示有故障,仍然要用复位器复位才能工作,真是麻烦。请高手指教。

楼主:
急购配件: SIB03-10(二极管) BUX98PI(三极管) 有人知道他的参数吗?

楼主:
com你好。          你修过的两例主控板故障是8221型变频器吗?若是的话,能赐教一下什么元件坏了吗?谢谢! 你有qq号吗?我想和你交流一下。 我的是5664771

楼主(2002-09-29):
com你好。                      你修过的两例主控板故障是8221型变频器吗?若是的话,能赐教一下什么元件坏了吗?谢谢!              你有qq号吗?我想和你交流一下。              我的是5664771          急购配件:                  SIB03-10(二极管)                  BUX98PI(三极管) BSM50GB120DN1急需购买此配件                  有人知道他的参数吗?

网友D:
我以为变频器更换mc以后应该重新输入一下参数

楼主:
谢谢NB的答复              SIB03-10(二极管)             BUX98PI(三极管)     BSM50GB120DN1急需购买此配件(DN1和DN2一样吗?)             有人知道他的参数吗?

楼主:
谁知道那里的变频器配件经销商品种全,价格底,服务好。谢谢!!

楼主:
--------------------------------------------------------------------------------   谁知道那里的变频器配件经销商品种全,价格底,服务好。谢谢!!

网友:
变频器里面有个电阻组值有点变化,电感有一点飘移,需要尽心测量,比较难查!细心一点!!

网友D:
to好学生:我的QQ是:36005285

楼主:
变频器中AVR故障为何故障,请大侠指教。

楼主:
在变频器中AVR异常故障为何故障,请大侠指教。

网友F:
我用的二台西门子ECO变频器,一台是在未接电机的情况下一上电就显示 F231。反复上电都是这样。另一台是上电时有时显示F231,有时不显示。 请问这种情况是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G:
AVR的中文含义:电压自动调整,当电网电压波动时,自动调整基频频率,使其适应电压的变化。

网友C:
误人子弟.

楼主(2002-11-06):
有人知道这种贴片元件是什么型号的吗?怎么代换? s466 BA10

网友H(2012-04-25):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专业为客户提供路板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变频器维修、触摸屏维修、电源维修以及其他工控产品维修等。

电话021-62842272   13024178619

http://www.caiyadianzi.com   QQ:87404871

实力雄厚、维修快捷、收费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