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士P11系列45KW输出电压低

楼主(2013-08-07):
请教各位:有一台富士P11系列45KW输出电压低,电源是三相380V,空载到50HZ时候,输出才200多伏。检查了电源板/驱动板,各路电压正常,未发现损坏元件。进一步运用监视功能查看空载时候的输出电压发现:当变频器在频率上升或下降的过程中,这时输出电压都正常,就是当频率停止在某一点(比如50HZ时),这时的输出是200多伏(电压偏低)。请问哪位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
经过代换,发现是主板的问题。现在正维修,,,,,,。

网友A:
主控板的设置问题。不要去检查电源驱动板了。看看是否在节能模式上。H10的参数?

网友A:
H10的参数设置在节能模式了。

网友B(2013-12-13):
设置了节能模式,如不带载的情况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就是250v左右

网友C(2014-01-29):
带上电机就没有问题了 ,节能开起来了

网友D:
做个初始化,即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E(2015-06-22):
专业富士工控,有事联系q 2281523169,用不着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