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富士变频维修

楼主(2005-05-0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富士G11S2.2变频器,频率上去了,实际输出电压不正常,应该属于哪方面的原因啊

楼主:
就是说比如实际运行要输出200V的话,它却达不到,这种现象时好时坏,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基频,把参数初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