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维修求助

楼主(2003-12-31):
各位大虾: 我的FX1S-14MR-001 PLC因接了380VJ交流电后,无法工作,没有任何灯亮,电源模块中有个T2D26的二极管烧毁,更换后仍然没任何显示,请问是那里出了问题。 谢谢!!!parbie256@163.com

网友A(2003-06-14):
我这儿有三菱维修站,

网友B(2003-12-29):
各位: 我的F1-60MRBU不运行,情况是RUN灯不亮,PROG灯亮。所以设备不运转。请问哪儿出了问题。 谢谢!!!szy1976@.126.com

网友C:
PLC接了380V交流电后,电源部分一般都坏的比较严重,可以先换上保险丝看是否有电源输出,没有的话可能开关电源要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