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开机显示"----"

楼主(2005-09-25):
同型号变频器换板发现是驱动板故障,且主接触器不吸.请教高手如何处理?

网友A:
是440、430还是ECO、MDV,象这种故障主要是电源部分有问题,有其它变频器方面的问题可交流,我的电话是013575315985

网友B:
电压检测电路故障,是欠压.

网友C:
谢谢两位,问题已解决,是电压检测故障.

网友D(2005-11-26):
那你的显示板显示什么呢
可能模块的问题

网友E:
如果你的电压偏底的话,也会出现此类的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