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M1D152W1X请教

楼主(2005-05-17):
我处有一台松下M1D152W1X变频器,原为数字量控制,现在想改为模拟量控制.出现不能进入菜单.但数字量输入正常.请问是MODE键有问题,还是设置问题?求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参数锁定了吧

网友B:
请问如何解锁?

网友A:
晚上加我的QQ:425230600  注明:松下变频器

网友C:
下箭头或停止键同时按解锁

网友A:
whzcj:      下箭头或停止键同时按解锁,不知道该方法怎么来的,我这里怎么解不了????????????    我已经把说明书扫描好了,怎么发给你......

网友B:
我的邮箱:wshdianqi@sina.com 谢谢

网友A:
在wshdianqi@sina.com 上无法传呀....有QQ吗???

网友B:
对不起,我没有QQ号.能简单说说吗?先谢谢了.

网友A:
已经发了,注意在邮箱:wshdianqi@sina.com 收启,共有三个文件...

网友B:
谢谢新三毛.我已经解锁.我收到20,21,22,23,共两个文件.但不知道怎样实现外部模拟控制,拜谢.

网友A:
参数是:16是运行指令=TER       17是频率指令=0-5V(电位器10K) 5V和G端子接电位器两头,FIN接电位器的滑动片(中间),G与I1是正转/停止开关,G与I2是反转/停止开关,

网友D(2008-06-05):
怎么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