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76VG3参数解锁

楼主(2005-06-09):
一台676VG3安川变频器参数SN-03=0110,所有参数不能改变,请问如何才能解锁?

网友A:
敬求各路大侠帮忙,救命啊.

网友B:
你在哪里?

网友A:
我是河北的.

网友B:
你可咨询安川上海代表处

网友C:
到我公司网站下载www.iwingst.com

网友A:
我现在不能进入Sn参数,只能进入显示模式,所有参数不能改变.将模式选择键与读写键同时按也不行.模式选择键不能用.

网友D:
Sn=0000应可打开修改,可能是操作面板有问题。

网友A:
说明书上只介绍了改SN03=0110后,所有参数不能变,没有介绍怎样解开.现在无法进入SN,求助李老师及各位大侠.

网友E:
面板不同.

网友E:
新华电子城的吧?

网友E:
功率多大

网友E:
面板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