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6变频器求救

楼主(2005-12-29):
本人遇到一台ATV66D16N4的施耐德变频器,通电报警,操作面板显示:DYNAMIC BRAKE
check dynamic brake resistor $ wriring 因没有说明书,不知道是哪个部分故障,
有哪位遇到过的,请指教!

网友:
这台变频器先前使用时是否用过制动电阻?

网友A:
那是检测到未接制动电阻

网友B:
可以在网上下载啊

网友C(2006-02-14):
有边位高手有ATV66的说明书多谢

网友D(2006-09-01):
027-59812998可修

网友E:
可能是制动电路故障

网友F:
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G(2006-11-23):
参数问题

网友(2008-01-23):
哪位大侠有施耐得ATV66系列变频器说明书,谢谢!

网友H(2008-03-12):
可能跟制动电阻有关

网友I:
请从下面网站下载:
http://download.telemecanique.com/Repository/index.nsf/aa_getdocs?OpenAgent&L=EN&p=695&c=group8~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