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 变频器请教李老师 急!

楼主(2005-01-23):
SEW 变频器 TYP MDF60A0220 报无使能故障,请问大概是哪个部分有问题?

网友A(2005-04-07):
sew变频默认TL43为使能,003参数可查TL43输入输入是否为一,不是说明外部接线问题,是,参数设置紊乱,830参数恢复厂家设置,然后重新设置用户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