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高手请指教!!!

楼主(2006-03-04):
本人有两台海利普7.5KW变频器,带负载启动就报过电流停机,带空载很正常电流也不大,参数,转矩提升,怎么调多不行.模块测量出来也好的,三相电压也平衡.换一台同形号的变频器却能启动.真是搞的头晕请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应该是机器的问题

网友:
就是不知道变频器毛病出在那里

网友B:
变频问题,经常碰到,变频用的时间久,电流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C:
发给我吧,哈哈。

网友D:
是启动板毛病 把小电容擦一下

网友E:
过流检测电路问题 驱动电容换了 在看一看
有问题在与我交流一下啊 福建的 13959777836

网友F:
机器坏了

网友G:
我赞同马彩红的说法

网友C:
没想到,我也一台,0.75KW的。带1.5KW电机空载电流正常。一上生产线0.75电机。一运行就跳OC。一台三菱的却能正常工作。负载也不大啊。海利的怎么了?

网友:
火舞你自己都搞不懂还要我发过来.:)

网友H:
两位火兄弟,先查一下过流过载参数设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