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7-11-04):
   一台日立L300P/15KW变频器一起动就显示E07。电压正常不知那里是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A:
等待高手,。偶没用过日立的变频器!

楼主:
    真的没有人能帮帮我啊?

网友B:
日立没用过,E07是什么故障代码?

网友C:
是过压保护!先脱掉电机试试有无故障!三相输出是否平衡!

楼主:
    多谢大家关照.拆掉电机,启动之后稍微调动电位器就跳E07.说明书上说是再生电压过高,我量主电源电压是530是正常的.不知电压检测电路在那个部分

网友C:
查DO81的那几个记录,看看跳故障时直流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D:
你先可以初始化,如果参数正常的话,那就应该是驱动板上检测过压的那部分坏了。13851638925

网友E:
六桥驱动或者模块有问题!

楼主:
   驱动和模块没问题。就是不知道直流电压检测电路再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