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处理

楼主(2005-02-04):
本人使用台安变频器型号为N2-430-M3 每次停机时间一长,再启动就出现OC-A启动过电流,进行几次复位后,能够正常运行,对变频器的逆变模块进行测量比较没发异常,更换了逆变模块后,故障现象仍然存在。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A:
是不是功率选小了?

网友B:
老兄能否提供一份台安n2-201-h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及变频器出现错码怎么办 谢谢

网友B:
我是您的学生如回复请发到新的油箱子 谢谢 05-2-4

网友C:
我知道是怎么坏,请联系chqiang"sogatek.com

网友D:
加速时间调长点,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E:
都没有说正确13056660695 N2 专家

网友F:
本人在修理过程中,最后,发现N2-017B电流检测板子出问题了。 那位大虾能提供这块板子的调整方法。 请指教 谢谢!!!!!

网友G(2005-03-06):
N2系列就这德性,没有什么大惊小怪,可能西门子或三菱的好一点

网友H(2005-09-26):
维修变频器已经三年多了,多少积累了一些经验,对维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与我联系。         手机:1392119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