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T5011变频器只有显示无输出

楼主(2005-03-05):
我处丹佛斯VLT5011变频器故障现象:在正常运行时会突然只有显示没有输出(LCD显示频率而无实际输出)而采用往复运行时未发现此情况,故障无规律性,切断电源,重起依然不能恢复,请问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A:
可能CPU板有问题。

网友B:
有可能是驱动有问题

楼主:
刘艳虹: 你们维修是要我们送过去?还是上门服务? 如果是上门服务,可以考虑,我们是烟台莱阳的! 谢谢!

网友C:
我公司刚修复了一台VLT5032故障现象相同!0532-3811796邓工

网友C:
我公司刚修复了一台VLT5032故障现象与VLT5011完全一样!欢迎来电交流:0532-3811796邓工

网友D:
拿青岛来吧!不然就发过来,我们可以修。电话:0532-3775789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E(2008-04-18):
也不说是怎么解决。。。

败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