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变频器有没有改参数不储存的?谁有说明书

楼主(2004-09-17):
CT变频器有没有一条改参数不储存的? 哪位有说明书能帮一下吗?

网友A:
什么型号?

网友B:
整台机子连外壳都不见了,什么型号也不知道了 不知CT变频器有没有这种功能?? 如果有的话,那此功能的英文是什么

网友C:
如果是CD系列不用储存;CDE系列P0.33=1储存;GP系列P0.00=1000--按M键--按(v)键

网友D:
你可以联系021-63052066*812找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