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发热

楼主(2005-12-28):
J30030KW电源板上驱动电源部分有6个220欧的电阻发热烧毁,请问原因出在哪?

网友A:
应该是限流电阻,电流大烧毁了电阻。我想应该是后面驱动出了问题,光耦可能已经烧毁。

网友B:
支持楼上的说法

楼主:
光欧已经换掉了。

网友A:
IGBT没有坏吗?一般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过载造成的,如果功率器件没有坏,只是换了驱动光藕,那是很幸运,以后使用时注意不要长时间的过载或短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