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变频器400V330uF两只电容炸了,但是市面上买不到。有请台安的人站出来说话!

楼主(2002-12-28):
我是用在工业上很急的台安的老兄们求你们了

网友A:
老兄,找到 合适的了吗? 急是急,口气差了点,怪不得台安的那帮家伙不理你 了!

网友B:
电容要求不是很严格!参数一样都可代替!!

网友C:
TO AVION: 先查一下整流部分是否有问题,至于电容,只要能装上,容量大小稍差点,耐压大于400V均可代替。

网友D:
电容要求不是很严格! 多的是,只要耐压够就好了,多并几个没有太多的关系,不还是要看一不整流模是不是有坏桥!!

楼主:
道理我非常的明白, 但是空间有限,市面上买的直径粗了,安不上去呀各位大哥!! 还有请教整流桥怎样查,呢?

网友A:
TO avion 电容我给你找 告诉我规格和联系方法

楼主:
我的联系方法为: 027-87459887 87455383 87459881 013007148258 耐压至少400V330uF

网友E:
我以为台安的服务。。。。。。。。。。。

网友A:
耐压至少400V330uF 这种电容多得很 过来送你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