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RA70的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5-11-03):
  设备上的西门子6RA70出现一种奇怪的故障:很小的速度给定,电机转速却很大。
r001显示1点几,从电机测速发电机上出来的电压却达到7V,太可怕了!

网友A:
观察一下是不是开环了,没有反馈`,反馈不正常会有这现象.

网友(2009-01-06):
反馈有问题,查一下反馈线路!

网友B(2009-10-26):
   给定比例有问题吗

网友C:
测速电机接反啦。。。。。。。。。。。。。。。。

网友D:
110V/2000R 的测速发电机?  给定 1。几V  速度为全速的 10%几//    那么它100% 速度也就是对应  70V以下。 对于小的直流电机转速一般都1500左右 也是很常见的。

所以它没出错,或是你表诉的不详细。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D:
还有一般反馈不正常 70会报警的。  更有楼上朋友提出的测速线接反是不成立的。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E:
是不是信号给定上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