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的反转问题

楼主(2005-06-23):
[求助]各位大侠,小弟在调试变频器的时候,变频器在低速运转的时候突然反向运转,在变频器的屏幕上出现频率的负值,且最大只能开到15赫兹。我用的控制方式是取变频器的十伏电压,经电位器调出可变0-10伏进西门子的231模块,再由232模块输出进变频器。

网友A:
可以检查是否有干扰,用万用表量一下反转时的给定电压,并在此时监视PLC的模拟输出

网友B:
空载的时候也是这样吗?是不是你从最高转速调到最低转速出现的这种情况啊?你采用是开环控制还是闭环控制?

网友C:
你调试的变频器是用的什么样的控制模式,有没有加入现场总线等其他的控制方式,可能有其他的地方的人有误操作.

楼主:
给定电压一直是正,控制也简单就一个旋钮开关,属于开环控制。有可能是干扰问题。顺便问一下,如果我只用一个电位器来控制电动机的转速,控制电压有0V需要接地吗,我指的是接外壳。

网友D:
是不是运行信号从其他地方给定了

网友A:
那要看你的变频器的品牌,不过0V一般是不接的,主要看说明书上是否有要求

网友E:
有没有突然掉电 同时设置了掉电自起功能

网友F:
你用的什么牌的变频器,有的变频器有反向限制的参数。也可能是出口水压引起的反向运行。

楼主:
我用的是西门子M440的变频器,里面的参数都没有问题,我控制的是挤塑机的主轴电机,不存在机械带动反转的问题。后经检查还是干扰问题,现在我将变频器的0V,模拟量输入输出点的负端,模块电源的M端全部短接起来接到外壳上问题才解决,但具体原因还是不清楚为什么会反转。打电话问西门子技术支持也都说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