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松下M1D152W1X变频器的资料?

楼主(2005-09-07):
小弟的松下M1D152W1X变频器被人故意搞乱,现不能运行,不知是设置了还是怎么回事,请求各位大侠能给我一份资料!如有维修经验相告或线路图纸更佳,谢谢!

网友A:
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帮你解决......13008964596 不管人家怎么搞乱,你可以这样做:按MODE键显示00,再按向上键,到86时,再按MODE后又按按向上键显示(YES),这时什么都不要动就切断电源,显示消失后再送电,显示(----),再切断电源,待显示消失后送电就大功告成......如果还不懂就来电话吧....

楼主:
那如何重新设置如频率\制动时间.....?

网友B(2008-01-17):
panasonic日本松下变频器

原产地
 日本

产品规格
 型号
M1D042W1X
M1D082W1X
M1D152W1X

*1.适用的电动机为松下标准的EM-FBH型,4级三相电动机。使用其它电动机时,请在变频器的额定范围内选定。
*2.输出容量是在电压为230V时的值。
*3.输出电压在电源范围内。
*4.当设定为0秒时,实际加/减速时间为0.05秒

网友B:
松下电器 M1D系列变频器
品型号:

M1D 04 2 W 1X
超小型低噪音变频器M1D系列 马达功率 代码 输入电压 文字代号 再生电阻 旋扭
01-100W 2 单相200~230V B 有 无
02-200W 3 三相200~230V W 有 有
04-400W
08-750W
15-1500W

技术指标:

[3相220V]

型号 适用马达功率 A B H
M1D013 1X 100W 105 150 35
M1D023 1X 200W 105 150 45
M1D043 1X 400W 105 150 60
M1D083 1X 750W 105 150 90
M1D153 1X 1500W 105 150 110

[单相220V]

型号 适用马达功率 A B H
M1D042W 1X 400W 105 150 60
M1D082W 1X 750W 105 150 110
M1D152W 1X 1500W 105 150 110

型号
 M1D042W1X
 M1D082W1X
 M1D152W1X

出
 电动机(KW)*1 0.4
 0.75
 1.5

容量(KVA)*2 1.0
 1.6
 2.8

输出电流(A) 2.4
 4.0
 7.0

额定输出电压(V)*3 三相 AC200---230V

源
 电压 单相AC220---240V ±10%

频率 50/60Hz ±5%

 控制方式 低噪声正弦波PWM方式

输出频率范围 1.0---240Hz(从1Hz起动、停止) ±0.5%

频率精度 ±5%(25°C±10°C)

频率设定分辨率 数字:0.1Hz;模拟:设定频率范围/250Hz(最小0.1Hz)

频率设定 数字/电位器面板 *1/模拟(DC0--+5V)

电压/频率模式 基准频率:30---240Hz(1Hz1步),有降低转矩图形

过载电流额定值 150% 1分钟

再生制动转矩
 20% 以上 (短时间)
直流制动器 可调整制动器起始频率,制动器工作时间,制动量

加减速时间*4 0/0.1秒-3600秒(0.1-3秒:0.02秒1步,3-10秒:0.1秒1步,10秒以上:1秒1步)
但这是50Hz的变化时间,可设定两种加减速时间

运行方式 缓进运转,两种速度运转,四种速度运转

其它 可选择重新运行机能,可锁定参数。

保护功能
 电压不足保护、过电流保护、过电压保护、瞬时断电保护、散热片过热保护、防止失速、
过载断路(电子热敏继电器)、防止恢复供电重新起动,自我诊断触发(存储过去5次触发原因)

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 -10°C至+50°C(无结冻)

环境湿度 90%以下(无结露)

介质 室内(无腐蚀性气体,无粉尘的场所)

标高 1000m以下

振动 5.9m/s2(0.6G)以上(10---60Hz)
保护构成 封闭型(IP20)
冷却方式 自冷(未装备风扇)
 强制冷风

重量(kg)

*1.适用的电动机为松下标准的EM-FBH型,4级三相电动机。使用其它电动机时,请在变频器的额定范围内选定。
*2.输出容量是在电压为230V时的值。
*3.输出电压在电源范围内。
*4.当设定为0秒时,实际加/减速时间为0.05秒
端子功能

[主回路端子]

 R S T PD P N U V W
 E*1.5KW以下为理想

[控制端子(适用于1.5KW以上)]

NO COM2 NC
 COM1 24V 5V G I1 I3 I5 G
01 02 FIN2 FIN1 FOUT I2 I4 I6

端子记号
 端子名称
 功能说明

R、S、T 电源输入端子 接三相AC380-440V 50/60Hz

U、V、W 电动机端子 请接三相感应电动机
E 接地端子 变频器本体的接地端子
P P端子 整流部的(+)端子
N N端子 整流部的(-)端子
PD PD端子 DC扼流圈接线端子。DC扼流圈请接在P-PD之间。
5V 频率设定用电源端子 外接DC+5V
24V 外部电源端子 可外接电源DC+24V
FIN1
FIN2 频率设定用
输入端子 在[FIN1]-[G]输入DC0到+5或0到+10V,或者在[FIN2]-[G]之间输入DC4-20mA,就可设定频率。[FIN1,FIN2]同时输入时,取其大者作为设定频率。使用这些端子时,
请将[参数17频率指令选择]改为[0-5]或[0-10]、[4-20]。
G 控制用地 输入的公共接地端子
FOUT 频率计端子 在[FOUT]-[G]之间输入频率成比例的电压。
请接满量程为100μA的直流表。
更改[64 FOUT]参数还可输出与频率同步的计数脉冲。

子
 I1 正转或停止指令端子 在[I1]-[G]之间短接,正转;断开,停止。[I2]-[G]之间短接,反转;断开,停止。
变更[参数46 I1、I2功能选择]可变换成,I1:运转/停止;I2:正转/反转。
I2 反转或停止指令端子
I3
I4
I5
I6 频率设定
选择端子 根据动转模式(参数18)可选择如下功能。
  I4 I4 I5 I6
2速运转模式 正转点动 反转点动 自然停车,外部强制触发第2加减速,触发复位选择
4速运转模式 频率设定选择
8速运转模式
16速运转模式 频率设定选择

G 控制用地模式 输入的公共接地端子。

子
COM1 输出信号端子 集电极开路输出端子。(但电源OFF时,不保持)。
根据[参数51输出信号1选择][参数52输出信号2选择]的内容选择。
出厂设定[01]为触发信号[触发时晶体管ON]。
[01]、[02](集电极)Ic max=50mA
[COM1](发射极)Vce max=DC24V
(NC)
(NO)
(COM2) 输出信号端子 接地输出端子(但电源OFF时,不保持)。
根据[参数53输出信号可选择]可选择不同内容。
非动作时:[NO]-[COM2]间-开,[NC]-[COM2]间-闭;
动作时:[NO]-[COM2]间-闭,[NC]-[COM2]间-开。
接点容量:AC250V5A(DC30V5A)
接点规格:接触电阻30M欧姆以下(DC6V1A电压下降法)。

東莞市博勝自動化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安達自動化工程有限公司

周生先生
職稱:(經理)
手機:13549347455

聯繫電話:86-0769-85418032
第二電話:86-0769-85686615
第三電話:86-0769-85685562
傳真號碼:86-0769-85379792

聯繫地址:中國廣東東莞
郵遞區號:523843
手機:13549347455  13622662155 周經理 晏總務
Email:myarwei@yahoo.com.cn  bosnanda@yahoo.com.cn
QQ:   529613235 594566475 289865385

三菱FX2N-80MT今天起开始特价销售!
OMRON 变频器 3G3JV-AB015 3G3MV-AB015今天开始特价销售!
新到松下GT11 Proface GP37W2 松下MSDA043A1A伺服

博胜在前进! 08一定赢!

网友C(2009-10-23):
能发一份松下m1d152w1x使用说明书过来吗?谢谢!

网友D(2010-04-29):
发邮件我,给你中文说明书 whxjydz@qq.com

武汉欣捷易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支持电话/传真:(027)59405735
http://www.whxjyd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