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技师理论知识试卷

楼主(2007-09-03):
维修电工技师理论知识试卷
注意事项
1、 考试时间:120分钟。
2、 请首先按要求在试卷的标封处填写您的姓名、准考证&所在单位的名称。
3、 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在规定的位置填写您的答案。
一、 填空题
1、 劳动的双重含义决定了从业人员全新的劳动态度和职业道德观。
2、 职业道德的内容包括:职业道德意识、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职业守则等。
3、 奉献社会是职业道德中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做人的最高境界。
4、 采用YY/ 接法的三相变极双速电动机变极调速时,调速前后电动机的输出功率基本不变。
5、 使用直流双臂电桥测量电阻时,动作要迅速,以免电池耗电量过大。
6、 熔断器的选用首先应确定熔体的额定电流,在根据被保护电路的性质选择熔断器的类型。
7、 变频器的逆变器是利用功率器件,有规律地控制逆变器中主开关的通断,从而得到任意频率的三相交流电输出。
8、 在齿轮传动中,传动比稳定往往是对传动的一个基本要求。
9、 测绘电气主线路图时,首先应从电源引下端向下查。
10、 不可控电力电子器件,它具有整流的作用而无可控的功能。
11、 半可控器件通常为三端器件,它能在控制信号的作用下导通,但不能被控关断。
12、 晶闸管中频感应加热电源,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必将被IGBT感应加热电源说取代。
13、 新型的高性能高压变频调速装置的主电路的开关器件使用IGBT,实现P技术更方便。
14、 机电一体化是多学科领域综合交叉的技术密集型系统工程。
15、 电气设计基本完成后,应反复全面的检查,并进一步完善设计的电气控制电路。
16、 ISO9000族标准包括质量术语标准、质量技术标准及ISO9000系列标准。
17、 制定ISO14000系列标准的直接原因是环境的日益恶化。
18、 维修电工班组主要是为生产服务的,活动课题一般都需要围绕提高产品质量,保证正常运转而提出。
19、 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设法缩短所占比例大的那些因素,降低劳动消耗,使劳动生产率由明显得提高。
20、 精益生产是适用于现代制造企业的组织管理方法,以“人”为中心,以简化为手段,以尽善尽美为最终目标,增强企业适应市场的应变能力。
二、 选择题。
1、 职业道德是从事某种职业的工作或劳动过程很重所应遵守的与其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  )和原则的总和。
A、 思想体系 B、道德体系  C、行为规范D、精神文明
2、 集成稳压器按工作方式可分为线性串连型和(  )串联型。
A、 非线性 B、开关 C、连续 D、断续
3、 临时线应有严格的审批制度,临时线最长使用期限是(  )天,使用完毕后应立即拆除。
A、7     B、10   C、15    D、30
4、JT-1型晶体管图示仪输出集电极电压的峰值是( )
A、100    B、200     C、500    D、1000
5、识读J50数控系统电气图的第二步是(  )
  A、分析数控装置  B、分析测量反馈装置 C、分析伺服系统装置  D、分析输入/输出设备
6、识读完J50数控系统电气原理图以后,还要进行(   )
 A、分析联锁  B、总体检查  C、记录  D、总结
7、电气设备标牌上英文词汇“asynchronous motor”的中文意思是(    )
A、力矩电动机  B、异步电动机 C、同步电动机 D、同步发电机
8、PLC的一个工作周期内的工作过程分为输入处理、(  )、输出处理三个阶段。
A、程序编排 B、采样  C、程序处理  D、反馈
9、运算放大器是一种标准化的电路,基本是由高输入阻抗差分放大器、高增益电压放大器和(  ) 放大器组成。
A、低阻抗输出   B、高阻抗输出  C、多级  D、功率
10、理论培训讲义的内容应(  ),并有条理性和系统性。
A、 由浅入深  B、简明扼要  C、面面俱到  D、具有较深的内容
三、判断题
1、电动机工业上用的最普遍的硬磁材料是铝镍钴合金。√
2、电磁噪声污染是构成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方面。√
3、漏电保护作为防止低压触电伤亡事故的前直保护,广泛应用在低压配电系统中。×
4、按钮的触头允许通过的电流较小,一般不超过2A.。×
5、国产集成电路系列&品种的型号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的符号C表示符合国家标准。√
6、IGBT驱动电路大多采用集成式电路。√
7、电子器件组成的缓冲电路是为避免器件过电流和在备件上产生过电压以及为了避免电压、电流的峰值区同时出现而设置的电路。√
8、指导操作的目的是为了显示操作者的技术水平,使学员的能力得以提高。×
9、示范操作法使富有直观性的教学形式。√
10、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着重解决产品设计和经营管理中的系统信息集成,缩短了产品开发设计和制作周期。√
四、简答题
1、常见的一般机械设备电器图有那些?各起那些作用?
答:电气原理图、安装接线图、平面布置图、和剖面图。
维修电工以电气原理图、安装接线图和平面布置图最为重要
电气原理图:电气原理图简称为电路图。它能充分表达电器设备和电气元件的用途,作用和工作原理,是电气线路安装、调试和维修的理论依据。
电气安装接线图:只用来表示电气设备和电器元件的位置、配线和接线方式而不明显表示动作原理。
平面布置图:平面布置图不表示各电器元件的结构、接线情况以及工作原理,主要用于电器元件的布置和安装。
2、变频器的配线安装注意事项有那些?
答:1、在电源和变频器之间,通常要接入低压断路器与接触器,以便在发生故障时能够迅速切断电源,同时便于安装修理。2、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一般不允许接入接触器。3、由于变频器具有电子热保护功能,一般情况下可以不接热继电器。4、变频器输出侧不允许接电容器,也不允许接电容式单相电动机。
3、一般机械设备电气大修工艺应包括的内容有那些?
答:1、整机及部件在拆卸过程中应检测的数据和注意事项。2、主要电器设备、电器元件的检查、修理工艺及应达到的质量标准。3、电气装置安装程序及应达到的技术要求。4、系统的调试工艺及应达到的性能指标。5、需要的仪器、仪表和专用工具应另行注明。6、试车程序及需要特别说明的事项。7、施工中的安全措施。
4、 电路设计的内容包括哪几个方面?
答:电路设计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确定控制电路中的电流种类和电压数值。2、主电路设计主要是电动机的启动、正反运转、制动、变速等控制方式及其保护环节的电路设计。3、辅助电路设计主要有控制电路、执行电路、连锁电路、连锁保护环节、信号显示及安全照明等环节的设计。
五、论述题
1、试述常用传感器的检测方法?
答:传感器常用的结案测方法如下:
(1) 、红外辐射检测 能够把红外辐射量的变化的检测方法叫做红外辐射检测。红外辐射检测具有非接触检测,反应速度快、灵敏度高、测温范围广等优点。它广泛应用于无损伤探伤、气体分析、红外遥感、热像检测以及军事目标的搜索和通讯等。(3分)
(2) 、激光检测 利用激光的方向性,高亮度,高单色性和高相干性来对不同物理量进行检测的方法叫做激光检测。激光检测具有精度高、测量范围大,检测时间短,没有机械和电的接触,易数字化等优点,可用来检测长度、位移、转角、速度、方向、探伤、物质成分等。(3分)
(3) 超声波检测 利用超声波的特征可以进行超声波探伤和厚度测量,这种检测方法叫做超声波探测。(3分)
(4) 核辐射检测  核辐射检测是利用放射性同位素来进行测量的,即利用被测物质对射线的吸收,反散射或射线对被测物质的电离激发作用而进行检测的。核辐射检测属于非接触式,不受温度、压力等因素影响。它可以测量厚度、密度、物位,也可以进行探伤、成分分析、皮带称重等。但核辐射检测误差较大,大约在1%左右。装置较复杂,还需特殊防护。核辐射检测多用于特殊场合,如高温、高压、密闭容器内的物位检测等。5、工业电视检测 工业电视检测可在信息处理、检测技术(如尺寸、探伤等)和自动控制领域中获得广泛的应用。(3分)
三、 试述数控机床日查电器维修项目的内容?
答:
1、数控系统控制部分的日常检修项目包括:
1)、检查各有关的电压值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应按要求调整。(1分)
2)、检查系统内各有关电气元件连接是否松动。(1分)
3)、检查各功能模块的风扇运转是否正常,清除风扇及滤网的尘灰。(1分)
4)、检查伺服放大器和主轴放大器使用的外接式再生放电单元的连接是否可靠,并清除灰尘。(1分)
5)、检查各功能模块存储器的后备电池电压是否正常,一般应根据厂家要求进行定期更换。(1分)
2、伺服电动机和主轴电动机的检查与保养,对于伺服电动机和主轴电动机,应重点检查噪声和温升。若噪声和温升过大,应查明是轴承等机械问题还是与其相配的放大器的参数设置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还应该检查电动机的冷却风扇运转是否正常并清扫灰尘。(2分)
3、测量反馈元件的检查和保养 数控系统采用的测量元件包括编码器、光栅尺、感应同步器、磁尺、旋转变压器等,应根据使用环境定期进行检查和保养,检查检测元件连接是否松动,是否被油液或灰尘污染。测量反馈元件的重新安装应严格按规定要求进行,否则可能造成新的故障。(2分)
4、电气部分的维护保养 电气部分包括电源输入电路、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等,可按下列步骤进行检查。(1分)
1)、检查三相电源电压是否正常,如果电压超出允许范围,则应采取措施。(1分)
2)检查所有电气元件连接是否良好。(1分)
3)、借助数控系统CRT显示的诊断画面或输入/输出模上的LED指示灯,检查各类开关是否有效,通过运行该程序帮助确认各控制部件工作是否完好。(1分)
5)、检查热继电器、电弧抑制器等保护元件是否有效。(1分)
以上的检查应每年进行一次,另外,还要特别注意电气控制贵的防尘和散热问题。(1分)

只要答出要点,意思相近可给分,只答检修内容题干。未详细解释,给一半分。

我是谁?~

网友A(2008-06-22):
选择题的答案在那里

网友A:
有实操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