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技师理论知识试卷(C)

楼主(2007-09-03):
维修电工技师理论知识试卷(C)

注   意   事   项
1.考试时间:120分钟
2.请首先按要求在试卷的标封处填写您的姓名、准考证号和所在单位的名称。
3.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在规定的位置填写您的答案。
4.不要在试卷上乱写乱画,不要在标封区填写无关的内容。

一 二 三 四 五 总分 统分人
得分
得分
统分人
一、填空题(第1~20题。请将正确答案填入题内空白处。每题0.5分,共10分。)
1.为了提高电源的利用率,感性负载电路中应并联适当的   电容        ,以提高功率因素。
2.由运算放大器组成的积分器电路,在性能上象是   低通滤波器         。
3.实践证明,低频电流对人体的伤害比高频电流  大          。
4.测量1Ω以下的电阻应选用直流 双臂电桥           。
5.在选用组合开关启动、停止7KW以下的电动机时,开关额定电流应等于  3          倍的电动机额定电流。
6.在维修直流电机时,要对绕组间进行耐压试验,其试验电压采用的是       直流     电。
7.旋转变压器是一种输出电压随转子  转角的   改变       变化而变化的信号元件。
8.步进电动机工作时,每输入一个   脉冲信号         ,电动机就转过一个角度或前进一步。
9.按照工艺要求,在进行电气大修时,首先要切断总电源,做好   预防性        性安全措施。
10.一般要求保护接地电阻值为  4欧姆          。
11.用快速热电偶测温属于 动态测量           。
12.热电偶输出的 热电势           ,是从零逐渐上升的,达到相应的温度后,则不再上升而呈现一个平台值。
13.逻辑运算中,A+AB= A           。
14. END           是可变程控制器的程序结束指令。
15.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允许接   电容器         ,也不允许接电容式单相电动机。
16.在数控机床中,机床直线运动的坐标轴X、Y、Z的正方向,规定为 右手笛卡尔        坐标系。
17.  两相触电          是最危险的触电形式。
18.ISO是 国际标准化组织会               的缩写。
19.  指导操作训练          是培养和提高学员独立操作技能极为重要的方式和手段。
20.   理论培训       的目的是通过课堂教学方式,使学员掌握维修电工本等级的技术理论知识。

得分
统分人
二、选择题(第21~30题。请选择一个正确答案,将相应字母填入题中括号内。每题1分,共10分。)
21.示波器上观察到的波形,是由(  )完成的。
A、灯丝电压  B、偏转系统  C、加速极电压  D、聚焦极电压
22.热继电器的热元件整定电流IFRN=(  )IMN。
A、0.95~1.05  B、1~2  C、0.8~   D、1~
23.牵引机械(如电车、机械车、电瓶车),及大型轧钢机中,一般都采用直流电动机而不是异步电动机,原因是异步电动机的(  )。
A、功率因素低 B、调速性能很差 C、起动转矩较小 D、起动电流太大
24.电气控制电路设计应最大限度地满足(  )的需要。
A、电压 B、电流 C、功率 D、机械设备加工工艺。
25.用电设备最理想的工作电压就是它的(  )。
A、允许电压 B、电源电压 C、额定电压 D、最低
26.标准式直线感应同步器在实际中用得最广泛,其每块长度为(  )。
A、100mm B、1cm C、1m D、250mm
27.测温仪的主机部分由A/D转换器、(  )系列单片机最小系统及人机对话通道组成。
A、Z80  B、MCS-51  C、32位  D、16位
28.(  )会有规律地控制逆变器中主开关的通断,从而获得任意频率的三相输出。
A、斩波器        B、变频器
C、变频器中的控制电路  D、变频器中的逆变器
9.重复接地的作用是降低漏电设备外壳的对地电压,减轻(  )断线时的危险。
A、地线  B、相线  C、零线  D、设备
30.(  )是最危险的触电形式。
A、两相触电  B、电击  C、跨步电压触电  D、单相触电

得分
统分人
三、判断题(第31~40题。请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内,正确的填“√”,错误的填“×”。每题1分,共10分。)
( × )31.集成运算放大器输入级采用的是基本放大电路。
(√  )32.555精密定时器可以应用于脉冲位置调整。
(  )33.电视、示波器等电子显示设备的基本波形为矩形波和锯齿波。
( √ )34.示波器上观察到的波形是由加速极电压完成的。
( × )35.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中必须加熔断器。
( × )36.有静差调速系统中,扰动对输出量的影响能得到全部补偿。
( × )37.变频器的主电路,包括整流器、中间直流环节、逆变器、斩波器。
( √ )38.数控系统的控制对象是伺服驱动装置。
( × )39.晶闸管逆变器是一种将交流电能转变为直流电能的装置。
(  )40.三相半控桥整流电路中晶闸管的耐压值为变压器副边电压有效值的 倍。
得分
统分人
  四、简答题(第41~44题。每题5分,共20分。)
41.在阅读数控机床技术说明书时,分析每一局部电路后,还要进行哪些总体检查识图,才能了解控制系统的总体内容。
 答:经过逐步分析每一局部电路的工作原理及各部分之间的控制关系后,还要检查整个控制线路,看是否有遗漏。特别是从整体的角度进一步检查和了解各控制环节之间的联系,达到充分理解原理图中每一部分的作用、工作过程及主要参数的目的。

42.微机测温仪进行温度动态采样时,求平台值的具体方案是什么。
答:求平台值应采用平滑滤波的方法。首先求几个采样值的平均值,接着求出每个采样值与平均值的偏差,从而求出最大偏差值。判断最大偏差值是否小于给定的误差范围(如2度),若超差则舍去最大偏差值所对应的采样值,将留下的值取平均既为平台值。

43.变频器的外部接口电路由哪几部分组成。
答;由逻辑控制指令输入电路,频率指令输入/输出电路,过程参数检测信号输入/输出电路和数字信号输入/输出电路。
44.变频器配线安装的注意事项。
答:在电源和变频器之间,通常要接入低压断路器和接触器,以便在发生故障时能迅速切断电源,
同时便于安装检修。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一般不允许接入接触器。由于变频器具有电子热保和功能,一般情况下可以不接热继电器。变频器输出端不允许接电容器。也不允许接电容式单相电动机。

得分
统分人
  五、论述题(第45~47题。第45题必答,46、47题任选一题,若三题都答,只按前两题计分。每题15分,共30分。)
45.如图所示,多段速有效控制的梯形图,编写其程序语句。

46.要三台电动机按M1、M2、M3的顺序启动,按M3、M2、M1的顺序停止。设计用按钮控制的电气原理图。

47.液压系统电气故障的分析方法。
答:液压系统可能出现的故障是多种多样的,这些故障可能是由某一个液压元件失灵引起的,也可能是系统中多个液压原件的综合因素造成的,还可能是因为液压油被污染造成的。即使同一故障现象,产生故障的原因也不同。特别是现在的很多设备,往往是机械、液压、电气及微型计算机一体化设计的共同组合体,产生故障的原因更为复杂。因此,在排除故障时,必须对引起故障的因素逐一分析,找出主要矛盾,才能比较容易解决。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尝试用分析电气系统的方法分析液压系统。例如,将液压回路比作电气回路,将液压泵比作电源,将单向阀比作二极管,将换向阀比作双向开关,将压力阀比作可调电压源,将流量阀比作可调电流源等。维修技术的很多基本分析方法是互通的,在分析液压系统故障时,充分运用电气系统的维修知识和经验,有利于液压系统故障的维修。

我是谁?~

网友A:
怎么没有答案呀

网友B:
缺少点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