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技师理论知识试卷A

楼主(2007-09-03):
维修电工技师理论知识试卷(A)
注   意   事   项
1.考试时间:120分钟
2.请首先按要求在试卷的标封处填写您的姓名、准考证号和所在单位的名称。
3.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在规定的位置填写您的答案。
4.不要在试卷上乱写乱画,不要在标封区填写无关的内容。

一 二 三 四 五 总分 统分人
得分
统分人
一、填空题(第1~20题。请将正确答案填入题内空白处。每题0.5分,共10分。)
1.为了提高电源的利用率,感性负载电路中应并联适当的  电容器,以提高功率因素。
2.由运算放大器组成的积分器电路,在性能上象是  低通滤波器          。
3.多谐振荡器,又称为 积分器         电路。
4.二进制数1110转换成十进制数是  14         。
5.示波器中水平扫描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是  锯齿波电压信号          。
6.热继电器的热元件整定电流IFRN=   0.95~1.05         IMN。
7.旋转变压器是一种输出电压随转子  转角的改变          变化而变化的信号元件。
8.进行大修的设备,在管内重新穿线时,  不允许          导线有接头。
9.按照工艺要求,在进行电气大修时,首先要切断总电源,做好 预防性安全措施           全措施。
10.一般要求保护接地电阻值为   4欧姆         。
11.用快速热电偶测温属于 动态测量           。
12.逻辑运算中,A+AB=   A         。
13.可编程控制器输入指令时,可以使用编程器来写入程序,所依据的是 梯形图或程序指令表           。
14.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允许接   电容器         ,也不允许接电容式单相电动机。
15.数控系统操作所控制的对象是 伺服驱动装置           。
16.数控装置是数控系统的核心,它的组成部分包括数控  硬件和  软件两部份          。
17.功率场效应晶体管的特点是:  栅极          的静态内阻高,驱动功率小,撤除栅极信号后能自动关断,同时不存在二次击穿,安全工作区范围宽。
18.为了提高电气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将   系统中某一点或经某一些设备 直接或间接  与接地极紧密地连接起来这,这种接地方式叫做工作接地。
19.ISO是   国际标准化           的缩写。
20.在指导操作和独立操作训练中,应注意让学员反复地进行  独立实际          操作训练。

得分
统分人
二、选择题(第21~30题。请选择一个正确答案,将相应字母填入题中括号内。每题1分,共10分。)

21.在检修或更换主电路电流表时,维修电工将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  ),即可拆下电流表。
A、断开 B、短路 C、不用处理 D、切断熔断器
22.用晶体管图示仪测量三极管时,调节(  )可以改变特性曲线族之间的间距。
A、 阶梯选择        B、功耗电阻
C、集电极-基极电流/电位  D、峰值范围
23.在过滤变压器油时,应先检查滤油机完好,并(  ),滤油现场严禁烟火。
A、接好电源 B、接好地线 C、做好绝缘防护 D、断电操作
24.电气控制电路设计应最大限度地满足(  )的需要。
A、电压 B、电流 C、功率 D、机械设备加工工艺。
25.修理工作中,要按照设备(  )进行修复,严格把握修理的质量关,不得降低设备原有的性能。
A、原始数据和精度要求   B、损坏程度
C、运转情况        D、维修工艺要求
26.测量轧钢机的轧制力时,通常选用(  )做为传感器。
A、压力传感器  B、压磁传感器
C、霍尔传感器  D、压电传感器
27.测温仪的主机部分由A/D转换器、(  )系列单片机最小系统及人机对话通道组成。
A、Z80  B、MCS-51  C、32位  D、16位
28.变频器的输出不允许接(电容器  )。
A、纯电阻  B、电感  C、电容器  D、电动机
29.要求传动比的稳定性较高的场合,宜采用(  )传动方式。
 A、齿轮  B、皮带  C、链  D、蜗轮蜗杆
30.(  )是最危险的触电形式。
A、两相触电  B、电击  C、跨步电压触电  D、单相触电

得分
统分人
三、判断题(第31~40题。请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内,正确的填“√”,错误的填“×”。每题1分,共10分。)
(√   )31.基本积分运算放大器,由接到反相输入端的电阻,和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之间的电容所组成。
( √ )32.555精密定时器可以应用于脉冲发生器。
( × )33.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中必须加熔断器。
( √  )34.电动机“带病”运行是造成电动机损坏的重要原因。
(×  )35.开环自动控制系统中出现偏差时能自动调节。
(× )36.OUT指令是对驱动线圈的指令,用于驱动各种继电器。
( √ )37.根据数控装置的组成,分析数控系统包括数控软件和硬件两部分。
( √ )38.数控系统的控制对象是伺服驱动装置。
( √ )39.晶闸管逆变器是一种将直流电能转变为交流电能的装置。
(  )40.三相半控桥整流电路中晶闸管的耐压值为变压器副边电压有效值的 倍。

得分
统分人
  四、简答题(第41~44题。每题5分,共20分。)
41.数控机床指令代码主要有什么?
答:主要有准备功能G指令,进给功能F指令,主轴速度S指令,刀具功能T指令,辅助功能M指令。
42.什么是电机“爬行”,如何进行调试。
答:发生在启动加速段或低速进给时的爬行,一般是由机械传动链的润滑不良、外加负载过大、伺服系统增益过底等原因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伺服电动机与滚珠丝杠之间的联轴器连接松动等原因,产生忽快忽慢的爬行现象。

43.变频器配线安装的注意事项。
答:1、在电源和变频器之间,通常要接入低压断路器和接触器,以便在发生故障时能迅速切断电源,同时便于安装检修。2、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一般不允许接入接触器。3、由于变频器具有电子热保护功能,一般情况下可以不接热继电器。4、变频器输出侧不允许接电容器,也不允许接电容式单相电动机。
44.在生产信息自动推测与处理系统中,上位机主要完成哪些工作。
答: 上位机主要完成:    加工质量信息的收集和储存,管理文件的形成,下级计算机动作的监视、控制质量的监视等,以数据处理和监控作为中心任务。
下机位主要完成:加工设备和测量装置的控制,测量结果的终端显示,质量的预测控制等,以测量和控制为中心任务。
得分
统分人
  五、论述题(第45~47题。第45题必答,46、47题任选一题,若三题都答,只按前两题计分。每题15分,共30分。)
45.如图所示,为某装置顺序控制的梯形图,请编写其程序语句。

6.数控系统的自诊断功能及报警处理方法。
答;1、开机自检。数控系统通电时,系统内部自诊断软件对系统中关键的硬件和控制软件逐一进行检测。一旦检测通不过,就在CRT上显示报警号或报警信息,指出故障部位。只有开机自检项目全部正常通过后,系统才能进入正常运行准备状态。2、实时自诊断。数控系统在正常运行时,随时对系统内部、伺服系统、I/O接口以及数控装置的其他外部装置进行自动测试检查,并显示有关状态信息。若检测有问题,则立即显示报警号及报警内容,并根据故障性质自动决定是否停止动作或停机。检查时,维修人员可根据报警内容,结合实时显示的NC内部关键标志寄存器及PLC的操作单元状态,进一步对故障进行诊断与排除。故障排除后,报警往往不会自动消除,根据不同的报警,需要按“RESET”或“STOP”软键来消除。或者需用电源复位或关机重新启动的方法消除,恢复系统运行。
47.三台电机M1、M2、M3,当M1启动时间过t1以后M2启动,再经过时间t2以后M3启动:停止时M3先停止,过时间t3以后M2停止,再过时间t4后M1停止。请设计电气控制原理图。

网友A:
有的都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