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技师理论知识试卷(B)

楼主(2007-09-03):
维修电工技师理论知识试卷(B)

注   意   事   项
1.考试时间:120分钟
2.请首先按要求在试卷的标封处填写您的姓名、准考证号和所在单位的名称。
3.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在规定的位置填写您的答案。
4.不要在试卷上乱写乱画,不要在标封区填写无关的内容。

一 二 三 四 五 总分 统分人
得分
得分
统分人
一、填空题(第1~20题。请将正确答案填入题内空白处。每题0.5分,共10分。)
1.肖特基二极管与普通整流二极管相比,反向恢复时间 短           ,工作频率高。
2.运算放大器基本上是由高输入阻抗 差分           放大器、高增益电压放大器和低阻抗输出放大器组成的。
3.实践证明,低频电流对人体的伤害比高频电流            。
4.现在数字式万用表一般都采用 液晶数码          显示器。
5.在选用组合开关启动、停止7KW以下的电动机时,开关额定电流应等于      3      倍的电动机额定电流。
6.单相整流变压器的容量可按  PT=I2U2          来计算。
7.旋转变压器是一种输出电压随转子   转角         变化而变化的信号元件。
8.步进电动机工作时,每输入一个   脉冲信号         ,电动机就转过一个角度或前进一步。
9.按照工艺要求,在进行电气大修时,首先要切断总电源,做好 预防性           性安全措施。
10.大修中必须注意检查  接地电阻值          ,保证接地系统处于完好状态。
11.维修电工班组主要是为   生产         服务的。
12.系统输出量对本系统产生反作用的信号称为  闭环控制          。
13.A/D转换器是 模拟信号/数字信号           转换器。
14.变频器由 主回路          和控制电路组成。
15.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允许接  电容器          ,也不允许接电容式单相电动机。
16.在数控机床中,机床直线运动的坐标轴X、Y、Z的正方向,规定为 右手笛卡尔           坐标系。
17.两相触电            是最严重的触电事故。
18.ISO是 国际标准化  的缩写。
19.通过指导操作使学员的 动手操作能力           能力不断增强和提高,熟练掌握操作技能。
20. 理论培训的目的是通过课堂教学方式,使学员掌握维修电工本等级的技术理论知识。

得分
统分人
二、选择题(第21~30题。请选择一个正确答案,将相应字母填入题中括号内。每题1分,共10分。)
21.测量电感大小时,应选用(  )。
A、 直流单臂电桥 B、直流双臂电桥
C、 交流电桥   D、万用表
22.无需区分表笔极性,就能测量直流电量的仪表是(  )。
A、磁电系 B、电磁系 C、静电系 D、电动系
23.牵引机械(如电车、机械车、电瓶车),及大型轧钢机中,一般都采用直流电动机而不是异步电动机,原因是异步电动机的(  )。
A、功率因素低 B、调速性能很差 C、起动转矩较小 D、起动电流太大
24.维修电工在操作中,特别要注意(  )问题。
A、戴好安全防护用品  B、安全事故的防范
C、带电作业      D、安全文明生产行为
25.标准式直线感应同步器在实际中用得最广泛,其每块长度为(  )。
A、100mm B、1cm C、1m D、250mm
26.热电偶输出的(热电势  ),是从零逐渐上升到相应的温度后,不再上升而呈平台值。
A、电阻值 B、热电势 C、电压值 D、阻抗值
27.测温仪的主机部分由A/D转换器、(  )系列单片机最小系统及人机对话通道组成。
A、Z80  B、MCS-51  C、32位  D、16位
28.变频器在故障跳闸后,要使其恢复正常状态应先按(RESET    )键。
A、MOD  B、PRG   C、RESET  D、RUN
29.(变频器中的逆变器   )会有规律地控制逆变器中主开关的通断,从而获得任意频率的三相输出。
A、斩波器        B、变频器
C、变频器中的控制电路  D、变频器中的逆变器
30.(  )是最危险的触电形式。
A、两相触电  B、电击  C、跨步电压触电  D、单相触电

得分
统分人
三、判断题(第31~40题。请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内,正确的填“√”,错误的填“×”。每题1分,共10分。)
( √ )31.积分运算放大器输出端的电阻应该与电容并联。
( √  )32.逻辑电路中的“与门”和“或门”是相对的,所谓“正与门”就是“负或门”,“正或门”就“负与门。”
( √  )33.示波器上观察到的波形是由加速极电压完成的。
( √ )34.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回路中,必须加熔断器。
( × )35.当电动机低于额定转速时,采用恒转速方式调速。
( × )36.开环自动控制系统出现偏差时,能自动调节。
( √ )37.变频器故障跳闸后,欲使其恢复正常状态,应按RESET键。
( √ )38.根据数控装置的组成,分析数控系统包括数控软件和硬件两部分。
(  )39.三相半控桥整流电路中,晶闸管的耐压值为变压器副边电压有有值的 倍。
( × )40.电容器的放电回路必须装设熔丝。
得分
统分人
  四、简答题(第41~44题。每题5分,共20分。)
41.交流电机继电器接触器电路设计的基本内容包括哪几方面。
1、确定控制电路的电流种类和电压数值。2、主电路设计主要是电动机的启动、正反转运转、制动、变速等控制方式及其保护环节的电路设计。3、辅助电路设计主要有控制电路、执行电路、连锁保护环节,信号显示及安全照明等环节的设计。

1、设计各控制单元环节中拖动电动机的启动,正反转运转、制动、调速、停机的主电路和执行元件的电路。
2、设计满足各电动机运转功能和工作状态相对应的控制电路。
3、连接各单元环节,构成满足整机生产工艺要求,实现加工过程自动/半自动和调整的控制电路。
4、设计保护、连锁、检测、信号和照明等环节的控制电路。
5、全面检查所设计的电路。

42.如题图所示的机械传动装置,具有哪些特点。

43.数控机床对位置检测装置的要求是什么。
答:1、满足速度和精度的要求。2、具有高可靠性和高抗干扰能力,适合机床运行环境。3、使用维护方便,成本低。

44.齿轮传动具有哪些特点。
答:效率高、结构紧凑、工作可靠寿命长、传动比稳定。

得分
统分人
  五、论述题(第45~47题。第45题必答,46、47题任选一题,若三题都答,只按前两题计分。每题15分,共30分。)
45.如图所示,多段速有效控制的梯形图,编写其程序语句。

46.变频器的基本结构和键盘配置。
答:变频器由主回路(包括整流器、中间直流环节、逆变器)和控制回路组成。
键盘配置:1、模式转换键    用于更改工作模式,如显示、运行及程序设定模式等。
2、增减键  用于增加和减小数据。
3、读出、写入键  在程序设定模式下,用于读出和写入数据码。
4、运行操作键 在键盘运行模式下,用来进行运行、停止等操作。
5、复位键  用于在故障跳闸后,使变频器恢复为正常状态。
6、数字键 在设定数字码时,可直接输入所需的数据。
47.要三台电动机按M1、M2、M3的顺序启动,按M3、M2、M1的顺序停止。设计用按钮控制的电气原理图。

我是谁?~

网友A:
谢谢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