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求教各位老师

楼主(2005-08-15):
我有一台变频器是普罗名特配套生产的,老式的,不带任何程序设置,0.37KW,用了许多年了,通过旋纽控制变频调节加药泵。现在显示故障:I MAX.POS;----Positive current peak,正极电流达到最大。请教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扔了,换新的

网友B:
扔了,换新的.我同意!

网友C:
没有维修价值的话。可以那样做 啊。

网友D:
换台达;东元变器010-62632247

网友E:
如果您没有修改过变频器参数就出现这种现象的话,估计是您的外部的问题,看看是否正传的负载超过了额定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