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泰克PWS3261-TFT bad security code

楼主(2012-05-08):
海泰克PWS3261-TFT 源程序 我用ADP6.1.1上载好屏里的程序,可以重建应用文件后 下载固件及应用。 启动显示:bad security code 求教!    如何才能重置安全代码呢?软件版本不对吗?

网友A(2012-06-14):
我公司从事各类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 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以及设备改造

联系电话13178883123(丘工)
地址:广州东圃镇珠村琪丰大厦

网友A:
有需要我们可以帮你!

我们专门对各种行业设备工控单元如驱动器,伺服驱动系统,各种品牌变频器,各品牌工业电源、高频开关电源,PLC,工控主板,驱动板,接口板.信号处理板,温度控制仪器,数控系列各种控制板、工控机等设备进行修复

同时我们从事工业自动化设计、PLC和触摸屏编程、三菱和士林PLC解!!密、单片机编程、模拟数字电子电路设计、电路板设计与维修、电气线路设计、液压系统节能改造(如:注塑机、压铸机、液压拉伸机、液压挤出机等)、风机节能改造(如:大型风机、空压机等)、水泵(如:中央空调、智能供水等)节能改造、恒压供水系统、老式生产加工设备改自动化系统、非标准设备的设计、设备维修等工作。

联系电话:13178883123(丘工)

地址:广州天河区东圃镇珠村琪丰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