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旋转后停止,左右转不一样

楼主(2009-07-19):
伺服电机旋转后,按下停止按钮,若是正传,则电机停止后,会再向前转一下;若是反转,则电机停止后,会再向后转一下,这是为什么?怎样调整?谢谢指导!

网友A:
一.编码器松动.

网友B:
谢谢回复,把电机与机械脱开也是这样。这台电机是拖动机械上下运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