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力西37KW变频器频繁坏风扇是什么原因?每次都是2只风扇一起坏

楼主(2009-09-26):
请高手指点下,应该怎么做?2个月之类连续坏了3次了!

网友A:
是否有粉尘环境?查变频器风扇电源

网友B:
现在的国产变频器质量不乍的,都是减料产品,2个220v的劣质风机窜联在一起用在380v上,一只烧坏另一只也跟着烧坏.

我们换过不知有多少,改进方法用50VA的自耦变压器400V 变220V装在变频器内部取220V加个1A的保险管2个220v的优质风机并联使用.

网友C:
直接上400V的风扇,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D:
对,直接上400V的风扇,没什么大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