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新手 有些问题请各位指教

楼主(2005-03-22):
请教各位如果想要用变频器驱动一台电机,变频器应需要哪些的参数设定?如果参数设置与电机的参数不相符,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对电机有什么样的影响?先谢谢大家! 新手上路,请多指教!

楼主:
请路过的哥们 帮忙指教! 谢过了先!

网友A:
这样看你用在什么场合,负载是什么?变频器内参数比较多,常用的就是控制方式,运转模式,加减速等等,比较简单的,与电机参数主要是有些矢量变频器可能有一个和电机匹配的参数设置,其他的都没什么。 我这边是变频器代理,需要的话 你可以电话咨询一下,我们可以给你进行单项产品选型及技术咨询。 武汉台德 贾先生 13098806524 jtx16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