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压机变频改造

楼主(2005-06-11):
我单位有一台55KW寿力空压机,上载与下载时间查不多,请教高手,有变频改造的必要吗?变频器选那种

网友A:
还要考虑带载电流、卸荷电流、运行时间、电费等综合考虑才能确定是否改造,变频器应该使用矢量型,可以同档带同档,V/F控制应该选大一档,不要相信中间商的花言巧语!

网友B:
楼上的先生,你好,谢谢回复,前面说的空压机带载电流90多安,时间40秒,卸荷电流50多安,时间55秒,节电空间如何?请回复

网友A:
您好:电费**元/KWH?一年运行多少天?每天运行多少小时?

网友B:
您好!我们的电费是0。68元,一年运行大约7000小时

网友C:
我三垦变频器做过,详情请打电话:028-86200217

网友A:
如果恒压在6公斤力,大约节能21%,如果恒压在5公斤力,大约节能38%,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知道压力在5公斤力时流量是否够!

网友B:
风量与转速的一次方成正比,风压H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轴功率N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正比。采用变频器进行调速,当风量下降到80%时,转速也下降到80%,而轴功率N将下降到额定功率的51.2%,如果风量下降到60%,轴功率N可下降到额定功率的21.6%,这样说对吗?那我的设备大有节电空间? 再一个,空压机的油泵电机与主电机共用,需要注意什摸问题,谢谢回复

网友D:
不如把您的详细情况写一下,发邮件或传真给我们, 我们技术人员给您做一下分析,如改造可行,即给您做一详细的方案。 已给您发了一份邮件在您邮箱里,是我公司的联系方式。

网友A:
空压机情况与风机不太相同,你拿风机的公式套空压机最终要失败的!空压机在低于一定的转速下是不泵气的,所以“风量与转速的一次方成正比,风压H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轴功率N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正比”这句话是有条件的。用在普通离心风机与离心水泵上是可行的,但是在空压机上在转速0~50HZ内不是全部适用!

网友B:
哦,是这摸回事,那空压机的油泵电机与主电机共用,低频运行对空压机润滑有影响吗?

网友E:
不可以的共用的,油泵最好不要改变频。 螺杆坏了就搞大了.

网友A:
王风您好:有时间您翻翻前面的帖子有很详细讲解润滑问题,在此不再雷述!

网友B:
谢谢各位!还需注意什摸问题,有请各位大虾发表高论,大伙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