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2-10-06):
请DS指点,富士FRN5.5G9S变频器高速驱动电机可以动一下,低速驱动电机不动,检查整流逆变模块和周边器件未见异常.何故?

网友A:
你指的低速是多少HZ,太小是可能的,一般5HZ应能启动。

网友B(2012-04-16):
http://www.caiyadianzi.com

快捷维修、透明收费、超长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