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台变频器同步

楼主(2002-09-07):
拟用四台变频器同步运行,性能要求如下: 1.频率控制同步; 2.运转正、反转同步;   3。加、减速时间同步;   4。外部端子控制;   5。外部输入频率相同(0~10V或4~20mA);   6。控制特性一致;   7。输入相位每一相相反;   8。输入电压同步控制。

网友A:
我做过四台变频器同步运行,用S7-200的模拟量输出控制,可以完成单个单元的微调,按比例升降速,单机运行,变频器用的是616G5+PG-B2卡. 曾用过SIEMENS的MMV,USS协议控制,由于变频器存在问题,未采用.

网友B:
如果要精度比较高的同步,就必须在电机上加编码器。做成闭环控制,我用FX2N和6太富士的变频器,使用很正常。 采用ABB600系列的变频器可以不用闭环。精度也很高

网友C:
英国CT的Unidrive可方便的实现此要求。使用其内置的数字锁应用宏。外部可使用0-10V,4-20mA给定及端子控制。加、减速时间同步,正、反转同步。

网友D:
我公司是西门子变频在华南最大经销商,同步技术我们很熟,有兴趣的话请联系深圳康索科技有限公司0755-83414868-336陈 chendizi@sina.com

网友E:
我们碰到过以下情况 1.开环: 精度不高,费用有限用同步控制器可用。 2.闭环高精度:可使用带有同步功能的矢量变频器,可精确控制同步。我们使用Warner此类装置用于印刷机同步控制。要求很高,效果很好。 fredwoo@pub.xaonline.com

网友F:
我试过用一个电位器来同时控制两台变频器的调速,精度一般。这样比较节省费用。如果变频器数量多的话考虑到相互干扰问题,可通过4-20mA的电流模拟量来控制。可选用FX系列中AD、DA模拟量控制模块。 andy.xgh@lol365.com

网友G:
使用日立SJ300系列可以很方便解决此问题,我使用过三台同步控制,效果很好,不需要使用任何外围设备,使用SJ300的子母机控制功能很方便,如感兴趣可至电010-64878022、64877987探讨!

网友H:
Use PLC output same 4---20mA signal to four transfer,each tranfer has a encode,I had use it,very good.

网友H:
其实问题很简单,无须在原有电气部分上改动。但是需要用到同步控制器。不止四路,八路都可以实现同步,甚至更多路! 此种四路同步控制我用的很多了,完全可以实现你说的控制要求。在给别人做系统成套,技术改造方面我们的技术相当成熟,用的也很多,而且成本并不高,比起采用AD模拟模块成本低多了,而且控制简单,可靠。因为如果你采用AD模块的话,必须满足其下几个条件: 1。要用到PLC,成本上至少要1000块吧; 2。如果采用的变频器没有RS-485/422或是232通讯端口的话,问题就严重了!必须要用到专用通讯模块,价格不菲!还要考虑通讯协议,技术上也比较烦琐。 我建议最好采用同步控制器。根据我们目前的使用效果,反映很不错!此同步控制器采用C-51开发,性价比优!我公司有自己开发和代理的两个品牌。我公司目前是台达系列的一级代理,如有需要,请致电:0574-87140565或013175955326,联系人:周先生

网友:
danfoss 的 synpot同步同位卡几乎达到伺服水平。

网友I(2004-04-06):
请给我发有关同步器的资料,我可能要用到。谢谢!!

网友J(2012-05-04):
工业设备电路板维修、工控电路板维修、机床电路板维修、触摸屏电路板维修、伺服驱动器电路板维修、变频器电路板维修、电源电路板维修
不分行业、无需图纸、修好付款
我公司是华东地区最早从事电路板故障维修的高科技企业
电话  021-62842272   13024178619
http://www.caiyadianzi.com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

网友K:
我们公司用的安川F7,两台同步老调不好,低速的时侯A比B快,到高速的时侯变成A比B慢了,总调不好请高手指点一下,小弟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