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7.5KW明电舍变频器

楼主(2005-11-06):
哪位有请联系。
电话:0533-6283863

网友A:
我这里有,VT230s的。电话:13806271398。

网友B:
vt210s  7.5kw有吗?

网友B:
只需上面的驱动板

网友A:
雷击对VT210S的主板影响很大,坏了没法修理。更换主板价格很高。我这里仅有两块30kw的主板。7.5kw的主板、推动板、开关电源等是做在一起的。

网友C:
vt210s  7.5kw有驱动板

网友A:
VT210S7.5KW 使用的模块是IPM,跟模块连接的那块大板子是电容板、充电电阻、继电器、母线电压、三相输出电压检测电路、电流检测电路,IPM的推动电路在最上面的主板上,与IPM的推动插脚直接相连。如果底下那块板子坏了,我这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