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1-27):
我有一台西门子的小变频器(三相、0.75KW)。在通电后,变频器U、V、W 端没有输出,面板显示正常(没有报警输出)。 请问:是哪些元件出了问题? 请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A:
给启动指令了吗?

楼主:
有启动信号,它是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停机,然后 再启动就出现上述故障。

网友B:
我现在使用一台富士FRN2.2C1S-4C变频器,用于恒压补水系统,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会自动停机,操作面板交替现示“00”和“end”,再重新启动变频器运行正常,但过一段时间(数小时后)又出现上述故障。哪位老师知道如何处理此故障,请指教!多谢!

网友C:
西门子的查一下输出模块(驱动部分)是不是好的!

网友D:
我公司是做西门子变频专业维修的..有疑难杂症我们可以维修..05738067229..13857355446

网友E:
模块坏!详情请登录:www.flgk2000.com或联系0769-7935680

网友F:
我想你应该先检查一下现场保护开关[急停]等等!而后再看一下风扇开关的辅助触点!

网友F:
今天我这富士5。5KW同样出现这种问题,明天一定把她搞定!工控之人,经验谈谈吧!差差吧!明天我把解决结果告之!

网友G:
拆下变频器,参数恢复出厂设定,单独带负载。 还不转,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