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
求助! 三凌fx10慢走丝线切割谁修过

楼主(2007-06-15):
各位老师帮帮忙,偶遇难题.一台98年产三凌fx10慢走丝线切割出现电源故障.多处电路损坏.此机没有任何电器资料.多数故障偶以排除.现系统画面以无故障报警.但正常工作时画面显示150V为0,30秒后T211报警(短路超过30秒).偶现处理150V脉冲电源板.苦无数据资料以多日未果.望各位前辈老师指点拉小弟一把!!图纸.资料.经验均可.谢谢!!

网友A(2008-02-11):
fx10慢走丝线切割出现无显示,不开机。屏幕兰色,无任何故障提示。

网友B:
这个问题是脉冲电源放大板坏了啊。我可以修

网友A(2008-03-18):
原来是放假几天时间一长,备用电源无电,程序丢失.送电后程序重新输入后正常.

网友C:
更换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