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维修实例抄改(本人的维修经验)

楼主(2008-02-26):
说明:本人文字表达不好在此借用john0718兄一文改成自已文章.望 john0718 见谅.

一台三菱F940GOT,原来触摸屏不亮,送厂返修无果.送我处修理.经查是通电无任何反应.背光灯也不亮. 拆开后盖后发现内部只有两块电路板,一块上有很多的芯片,联接触摸板和一个电池,暂时称之为CPU板;另一块较简单,联接灯管和液晶屏,暂时称之为电源板(原文叫显示板,我认为叫电源板更为合适此板电路主在是24V转5V.12V和灯管驱动电源电路).发现CPU板与触摸板(触摸屏外边的板)有一排线.CPU板与电源板也有一排线.仔细检查,发现CPU板与电源板的排线有一小处断开.(这两条排线都很容易断,修理时要小心这里有可能就是送修时搞断的).苦无配件.到市场上找,在一家电子店内找到一用于DVD机光头排线与这种排线密度(不会表达)一样.线数多2条.用DVD排线改好换之.上电试机恢复原来送厂时状态.液晶板有显示.背光不亮.

    分析显示板(电源板),发现其背光灯电路与普通的日光灯管式应急灯电路很相似,先通电检测背光灯电路供电电压,3.几V,测驱动灯管两端电压,20多伏.不正常.再查背光控制电路
    发现其供电是由一个PNP三极管(代号为NY的三极管)供给,测其电压,E脚电压为+5V,B脚电压为0V,C脚电压(即背光电路供电脚)3.几.由于B脚电压以为低电压,说明控制灯管点亮的控制信号有送来,而背光电路供电过底.为什么??控制信号问题还是灯管电路有问题呢?还得检查.断电.仔细查灯管电路的各个元件.都没有发现问题.电路有电压,面灯管电路控制信号也有,输出也有20几V.电路有工作啊.无工作的话怎么会有输出呢.但电压过低不能解释.灯管坏了??换灯管(不是原装的灯管)再试.还是不亮.再细心检查.发现变压器上输出线圈比输入线圈黑,再拆下变压器检查.果然,变压器输出线圈局部短路.该变压器无法修理.维修无果.苦找解决方法(无法找到相同的变压器).网上找到一方法用LED二极管做液晶背光的方法.再检查发现.原机的5V电源比较足.最后找来手机用原背光二极管做背光,每个二极管串上一个200欧电阻用了20多个.只有用高亮的二极管才好.手机用的白光二极管刚好好用.串连后测单一二极管电流200MA20多个1.几A的电流.经通电常时间试验.使用无问题.触摸屏维修成功
        经查找资料,该三极管饱和导通压差为0.5V,即正常由三极管控制时,背光电路的供电应该是4.5V左右.所以在E脚焊点上焊一个2欧1瓦的电阻再接C脚焊点,通电后灯管仍能点亮,C脚电压(背光供电电压)为4.2V.
    装回设备,正常使用.
  总结:修理这触摸屏原装排线短,要注意.此型号触摸屏灯管电路容易坏.灯管驱动变压器易坏.须注意.

网友A:
第一次写经验总结.希望多家支持下.

网友B(2008-03-27):
您好,

我是广州海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主任维修工程师,关尔佳,我们公司电子事业部主要从事工业显示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生产、
设备改造以及相关工业技术的研发.更多信息请上我们公司网站.
www.gdhaite.com

希望有机会合作,谢谢

关尔佳
13728065775   020-33527727   传真020-85542220

网友C:
大力支持经验分享!顶贴

网友D:
支持经验共享,学习中....

网友E(2008-04-26):
不错,我原来有一块通讯口坏了修了一下三千多

网友F:
顶一下,,支持经验共享

网友G:
西门子触摸屏TP270维修两例

一台维修过程:

通电DC24V,屏幕无光,电流约230mA,用手触摸屏幕,蜂鸣器有响应,说明程序运行正常。量高压条12VDC电压正常,控制电压ENABLE低有效为低电平正常。说明故障在高压发生电路或灯管已经损坏。拆开发现灯管一头已经发黑,更换灯管后仍然无光,检查高压变压器也已损坏。市面上无此高压变压器,于是买一个LCD的带两管的高压条,接好线后固定,通电正常。

另一台维修过程:

通电DC24V,屏幕无光,电流约100mA,用手触摸屏幕,蜂鸣器无响应,说明程序运行不正常。万用表测量几组电压3.3V、5.1V、12V都正常。据用户反映,用户发现触摸屏故障后曾试图维修,在通电的过程中,出现过一次正常的情况,但断电后再次通电就不行了。分析芯片某个脚位有虚焊,使得总线错误,从而程序不能跑动。遂用热风枪对密脚芯片焊脚加热,同时用镊子按压芯片,使焊脚和锡重新熔合。经过以上处理后,重新开机,电流上升到470mA,一切正常

更多维修实例请访问www.quick-sine.com/cn/case.asp

网友H:
本公司专业维修PROFACE\三菱人机界面,13921546699 传真:0519-83010863

网友I:
请教,如何将hakko v606触摸屏在不操作时自动关闭背光灯,感激不尽!

网友J:
这样应该正常了吧

网友A(2009-02-12):
谢谢各位朋友帮顶贴。

网友K:
修元器件比较麻烦,要求也高,厉害

网友L:
工控显示设备、发那科、西门子、三菱等老显示器维修、改造、升级替代解决方案:将工业数控机、车床输出的信号:RGBS、RGBHV、CGA、EGA 、YPBPR、YUV色差、9针等信号源,用一个视频信号转换器转成VGA信号输出,可以在CRT显示器或LCD液晶显示器上得到完美显示。

网友M:
我司推出三凌国产PLC,文本显示器MD204L。触摸屏。
特价国产单板PLC:使用简单,安装方便。
优惠国产,仿三菱FX1S全系列PLC。
联系人:陈 平
手机: 135 3416 9009
电话:0755-29787061
在线qq: 403598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