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2-12-24):
我部采用变频疏水控制,在实现过程中,采用两个DO点对变频器的转速进行给定,(实际是DCS系统中的位置调节模块输出给变频器的转速给定),接线及设备均正常,但在上层DCS进行自动控制时,无法实现变频器转速控制(自动无效),各位同仁,有无遇见同类问题。万望回复,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2001-09-29):
补充:两个DO各控制增减转速,控制中采用给定疏水水位和现场水位反馈比较,由DCS系统PID自动回路决定DO输出是否闭和,这种控制方式对变频器是否合理。有无可行的方案。

楼主:
采用的变频器有无PID功能,在控制回路中有没有用变频器自带的PID功能。

楼主:
变频器采用的是“三肯”品牌,有PID功能,由于想用在DCS操作员站远程控制水位,没有用变频器自带的PID功能,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试将DCS的控制输出变为AO类型,给定变频器,应该可以实现DCS的自动控制

网友A:
我可以给你提供变频器专用仪表,数字显示,外形美观,可以显示电流、转矩、转速等。 潍坊华彤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0536-6063021 13070766669

网友B:
我的理解您的意思是需要dcs的do 来控制变频器输出,并且希望dcs还作为手操器. 工程上面的问题,其实可以通过很多变通途径来实现.例如:1)对于dcs,我使用过西门子,霍尼韦尔,和利时的系统,其实通过模拟口来实现是很方便的,dcs不像plc,一般来说资源是比较富裕的.2)如果一定要用do,可以利用变频器的up/down di端子来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td1000/2000/3000都可以实现. 并且可以自己定义上升/下降速率. 3)对于比较简单的pid,完全可以利用变频器内置的pid来实现,例如td3000的内置pid,最快的周期只需要4ms,相应速度是很快的. 4)如果希望远程控制,也可以使用远程操作盒.外形和键盘一样,支持1200M距离. 可能我对您的提问理解不太准确,有问题可以继续沟通.

楼主:
谢谢VCPLUS的建议,您的理解确实与我部的意图相同,但对于“三肯”的变频器,滞后现象很明显,对于实际控制与现场要求有冲突的地方,变频器的设置与您的要求相近,预计要通过实验来验证PID控制参数的正确性。DCS的AO输出的确是有效的,但我部的DCS系统AO资源不足,不能用AO输出来控制变频器的转速。只能用DO接点来控制。我是想了解在理论上用DO接点来控制变频器的转速是否可行。有没有相似的控制。谢谢VCPLUS的建议。

网友B:
使用do/di来控制一个系统,需要具体分析.例如对于一个蒸煮罐的温控,假设它的要求是正负3度,我们以前使用横河的仪表利用继电器输出就可以实现一个较好的控制,但是对于需要精确控制的场合,例如要求控制在正负1度,当然需要使用模拟量来控制,甚至更复杂的控制方案,在这种情况下,阀门微小的泄漏都可能使控制超差.一句话,取决于您的控制要求.普通的情况,例如恒压供水,很多场合使用电接点压力表的触点信号实现压力控制就可以满足使用要求.一些品牌的变频器可以提供使用数字量的端子来控制速度(华为td系列把它叫做up/down端子,是可编程的),当然也就可以把它当成自控系统的执行机构使用了.

网友C(2002-12-23):
用ABB的就行了

网友D:
呵呵,变频器我没用过,执行器用过。 在频繁动作方面,大不了变频器比执行器更娇气吧。 对流量控制的东西,一般不会频繁动作, 用开关触点控制开关应没问题。 你应在参数设置上让执行器动作少些, 另外,如设定值要求不是很高,比如在某区间内就可, 可以设置(PV-SP)死区,让调节器少做运算,进而让执行器少动作。

网友E:
xizch: vcplus说的比较全面,一般来说很多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但DO的反应较AO的慢,我在实际中应用也是这种情况。 你可以先将AI给变频,变频AO给DCS即可。DCS的AO点就根本不用动。 一般变频器西门子(MM440),ABB(ACS600),EV2000/TD3000/TD3100都有两个以上的AI/AO,都可做DSC的AI/AO,再不够用也可以用仪表,分配器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