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求助?带不动电机(空载)??

楼主(2010-04-14):
一台SANCH变频器15KW,空载不带电机 可启动有输出 且电压平衡

带电机空载 电机转不动(1.5KW电机)  并且有沙沙的声音 像是电机里有摩擦的感觉

确认变频器故障 请高手指点 什么问题导致的。谢谢

网友A:
检查电机的轴承是否好

网友B:
是变频器故障,寄到武汉市中江科技有限公司来维修,详情登陆www.whzjkj.com

网友C:
你把主电容量一下。有可能容量不够

网友C:
有问题可以咨询我,15962394822

网友D:
电机有温升吗?有就是输出相位不对。

网友E:
变频输出的是虚电压 ,检查一下变频进线电压,.

网友F:
会不会频率太低,加大 频率试试。